楼主(2016-01-12):
联想T420触摸板操作一会儿,鼠标板有时就会乱跳,有谁遇到过啊?键盘换了,还是一样。
触摸板

网友:
你刷过BIOS吗?刷个试试,不行就换EC试试

网友:
测试一下电池状态和适配器状态是否一样,如果仅仅是用适配器这个样子建议更换适配器测试,还有看一下 是track point导致的么,可以从BIOS 里面(个别机型才有设置)关闭,或者通过驱动关闭小红帽继续测试不要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遇过好几部T系列的触摸都有这问题,键盘也不耐用

网友:
换键盘肯定不行,如果排除静电的原因,我想只能换C壳,触摸板链接的一面全换

网友(2016-02-24):
看下触摸板有没有进液呢?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不稳定哦

网友:
这个问题没接触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