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电流1.4

楼主(2016-01-12):
HP4416S 原来修过一次 北桥问题 加焊了下北桥号了  现在回来了 电流1.4-1.2-1.4-.13循环跳变 以为还是北桥问题 就说要换客户同意了  北桥回来换上 还是一样 显卡也加焊了 没用  想刷个BIOS  但是下载下来的都不通电               有哪位大神有可以通电的BIOS么  求传一个好的 BIOS 谢谢了

网友:
北桥没焊好吧

网友:
北桥是216-0752001吗?显卡是216-0728020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不好往啊,,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的事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  修好了请分享一下

网友:
换个芯片刷下,上次一个芯片坏了,刷完就是不加电

网友:
这机器的CPU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