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了通用高压板,烧的好惨

楼主(2016-01-12):
改了通用高压板,几个月后,又一台烧毁严重的。    灯管线烧没了,屏也不正常,下边闪,越闪越大。
没保护的高压板,还是要慎重使用。   直接改成LED的估计靠谱些。

网友:
没保护的高压板,还是要慎重使用。真的伤不起,烧的太严重了。

网友:
灯管本来就老化了,要换

网友:
还是老实换灯管吧,我见过一台三星的,客户使用的时候都冒烟了,安全第一啊。

网友:
这是灯管引线断了引起的,没保护的,烧成这样也不奇怪

网友:
这就是没有保护的结果,,,,。

网友:
灯管本身就虚焊或坏掉了,还去改高压板!

网友:
当时就应该把灯管换了  这现在弄得  都不好搞了

网友:
看看可不可以清理,,然后再换灯管么,,以后自己换通用高压板也要小心了

网友:
不换老化的灯管后果  玻璃片都报废了。

网友:
不是改什么的问题,灯管坏你也改当然了

网友A:
下次还是换灯管吧,换之前记得报风险。

网友:
怎么烧的 能烧成这样

网友:
还是改LED稳妥点

网友:
直接改LED吧

网友B:
LED还不是一个鸟样  你以为不烧吗   引起你这个原因的  我认为就是灯管打火   灯管漏电   在改通用之前 根本就没有测试灯管的电流情况  不然绝对不会烧成这样子的    LED我还不是碰到烧成这样的

网友:
改了5年都没烧过,你怎么一改就烧了

网友:
改了很多啦,没有见这情况,

网友:
这是因为灯管本身就有问题的,上次一台别人去保护显示器着火了。

网友:
別為了省小錢反而最後得花大錢了!

維修還是得實在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还不是一个鸟样  你以为不烧吗   引起你这个原因的  我认为就是灯管打火   灯管漏电   在改通用之前 根 ...

确实没有检测灯管电流。   也不太会测,有些大家觉着简单的维修,反而没什么人发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还不是一个鸟样  你以为不烧吗   引起你这个原因的  我认为就是灯管打火   灯管漏电   在改通用之前 根 ...

灯管电流很好测得 拿个测试高压条 接上稳压电源不就可以看出灯管工作电流了吗

网友:
烧得好惨,估计不好弄了

网友:
这样只能说你的高压板太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电流很好测得 拿个测试高压条 接上稳压电源不就可以看出灯管工作电流了吗

多谢指导,谢谢

网友:
不错 上次是高压板 这次是灯管

网友D:
我现在用的都是有保护的高压板

网友:
是因为灯管老化等原因,该高压板的时候应该检测一下灯管,要不然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都是有保护的高压板

有保护的高压板,价格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保护的高压板,价格怎么样

带保护的贵点,一盒烟钱

网友F:
我改了很多个都没烧过,主要是先确定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如果是高压板问题,换通用高压板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全部改啦就行

网友:
最好换灯管咯,别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改了很多个都没烧过,主要是先确定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如果是高压板问题,换通用高压板还是很稳定 ...

不行哦,烧的几台都是用了几个月才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带保护的贵点,一盒烟钱

谁知道你抽啥烟,要是中华那不如买一体板了。

网友:
掏钱换新吧!!

网友:
我们这边基本要看灯管有没有发红或者测量灯管是好的后才会去加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知道你抽啥烟,要是中华那不如买一体板了。

我就抽11的烟,呵呵,能抽中华的都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G:
你这是本来灯管也有问题  你没处理  就改了个高压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本来灯管也有问题  你没处理  就改了个高压上去

呵呵,是啊。  所以改成LED连灯管一起换掉,或者高压板带保护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来自 黑龙江
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 有时候灯管不是单 根的问题 而是两根同时工作时打火导致的 单测一根灯管是测不出问题 这样情况 你可以单独改一个双灯电源高压一体板做测试使用 怀疑灯管的问题 就用双灯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来进行测试 两个两个测 这样不管是单根灯管有问题 还是两根会打火的问题都能测出来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4灯的屏上 想测试灯管有没有问题 可接单独接2根外接的灯管 插在其中一组上 另一组用原机的 开机测试 如果没问题 外接的灯管再接到另一组上 而反过来那一组用原来的 这样就可以测试 具体是哪一组出问题了 如果都正常 就可以省去换灯管的工作量了 |

网友:
没有保护措施了,烧的当然一塌糊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呵呵,是啊。  所以改成LED连灯管一起换掉,或者高压板带保护就不会这样了。

现在说得不是带不带保护的问题  是你没解决根本的问题   就算带保护  灯管有问题你没处理  不是还会返修吗   当然改了LED后就不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现在说得不是带不带保护的问题  是你没解决根本的问题   就算带保护  灯管有问题你没处理  不是还会返修 ...

对没错。  如果灯管没问题也不至于烧的这么严重。     关键问题在这。
可如果用单灯高压条测的灯管有亮起来,一般不认为灯管有问题。  如果要测灯管电流,首先新手不会测也可能没工具。  另外,这些通用高压条的说明和相关的教程帖子,也没有说明怎么测灯管。

如果要拆灯管检查,那还不如直接换灯管或者改LED,工作量和成本已经相差不多了。

现实情况是,很多新人换高压板,都不测灯管。  这才是应该重视的地方。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下次还是换灯管吧,换之前记得报风险。

换灯管不用报风险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换灯管不用报风险吧……。

对于有十足把握的可以不用报风险,如果不熟的把屏拆坏还得赔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有十足把握的可以不用报风险,如果不熟的把屏拆坏还得赔个屏。

嗯,说的有道理…………不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

网友:
如果一根灯管坏了,那就一起换掉,应为其他灯管的寿命也差不多快到了!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灯管接口没处理好吧。烧这么样,不忍直视

网友:
改什么高压,直接改成LED的,省事

网友:
灯管接头保护绝缘做好一点。应该撑得时间长一点吧

网友:
该高压板     能把屏烧成这样

网友:
其实的你主要问题是灯管问题啊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但是高成本高报价,客户又不愿意了,好的嫌贵,差的有说你不专业,坑他,现在的人啊。。

网友:
本来就是灯管坏....不排除灯管问题...肯定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没错。  如果灯管没问题也不至于烧的这么严重。     关键问题在这。
可如果用单灯高压条测的灯管有亮 ...

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    有时候灯管不是单 根的问题   而是两根同时工作时打火导致的  单测一根灯管是测不出问题  这样情况  你可以单独改一个双灯电源高压一体板做测试使用   怀疑灯管的问题  就用双灯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来进行测试   两个两个测  这样不管是单根灯管有问题  还是两根会打火的问题都能测出来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4灯的屏上   想测试灯管有没有问题  可接单独接2根外接的灯管  插在其中一组上  另一组用原机的  开机测试  如果没问题  外接的灯管再接到另一组上  而反过来那一组用原来的   这样就可以测试 具体是哪一组出问题了   如果都正常 就可以省去换灯管的工作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    有时候灯管不是单 根的问题   而是两根同时工作时打火导致的  单测一根灯管是测不 ...

你好,你看是这样.     一对灯管测和二对灯管一起测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个高压板换上也有几个月时间了.  当时换上的时候肯定至少看起来是没问题的.   也就是说当场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看是这样.     一对灯管测和二对灯管一起测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个高压板换上也有几个月时 ...

哦  换了几个月啦   那不排除  灯管寿命到了  那你换完当时测  确实有可能测不出来

网友:
哎 还是小心点啊 这样也真麻烦 我以前 也去过保护 看来不行啊

网友:
换灯管风险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