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开机0.8 掉电维修之PCB 补孔

楼主(2016-01-12):
  海尔T6   上电0.8 掉电 拆机一看是NEC 电容 习惯性直接干掉大电容换上小电容 结果故障不变 看来是我们冤枉人家了 好吧 那就查信号吧 慢慢查慢慢查  中间各种信号找 各种找电阻  找的想吐  最后确定是1.5v没出来1.5受15VALW 控制 查15V 生出来了 但是在板子另一头 想用它的电路却没得这个电   中间又是各种测 各种找 终于确定是一个过度孔 断线  两边短 (与源头断开 和与末端断开)  直接用小刀刮孔 挖出来了 两个线头已经找到了 过孔太深 就不挖了 直接焊线 过孔从背面 就近 飞相同信号的线 搞定 过孔处是控制屏供电的开启信号  不接过孔 开机外接能亮  接好过孔背面 内接屏 也亮起来了    至此 次级完美修复     最后可能很多人会疑问 不就是15V 嘛 为啥子不用公共点取电呢 或者直接从源头飞线呢(从板子最左端飞线到最右端)   原因嘛 就是 我闲的蛋疼啊 闲了就喜欢装下B 咯  反正闲嘛

最后 各路 大神 各路看官  帖子虽无什么技术含量 但还望各路大神 看在这么冷这么冻手的天 我还坚持发帖的份上 加分吧  我不会闲你的一分两分少的 要是有五分 我更加感激不尽了    在此谢过 加分的大神以及路过的看官了

网友:
过孔处是控制屏供电的开启信号   开机外接能亮  接好过孔背面 内接屏 也亮起来了,看来腐蚀点还是比较隐蔽的。

网友A:
主板风扇位附近,出故障多,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风扇位附近,出故障多,加分了

谢谢 大神

网友B:
这简直是这板的通病了,在风扇的位置板层断电,导致15V上拉电压不通影响后面的电压不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简直是这板的通病了,在风扇的位置板层断电,导致15V上拉电压不通影响后面的电压不产生。

哦 原来如此 我要是查查资料就不用费这么长时间啦

网友:
这机器PCB断线是通病

网友C:
喜欢装B  也不用  上传那么多亮机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喜欢装B  也不用  上传那么多亮机图吧

谁叫他机器还没修好 就要亮着呢。。。。。。

网友:
哪里很容易断线的  我碰到好几台不开机的  就是 十二V没到这边来 飞条线  秒杀   嘿嘿

网友:
海尔t628 0.8几的电压  不良  啥问题啊 ?

网友:
分给加上 希望少这样帖子 来些技术性

网友:
这样电容的机子还能修到,好久没碰到了

网友:
加那么多电容       1年也不会回来了的              赚什么钱!

网友:
24小时评分数超进限制了 ,加不了分了。感谢楼主发贴分享!

网友:
学习了,正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