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_MLX3主板维修

楼主(2016-01-12):
昨天接到一个客人拿一台组装机过来维修,我问说是什么问题了,他说插上220V电源按开机闪一下就灭了,当时我也还没有不清楚是什么问题,先不管接下来再慢慢研究,开收单给他让他走人等通知.我拆机出来看一下是什么板什么情况,费话就不多说了上图吧. 华硕的H61_MLX3的主板 好,上电瞧瞧装上电源插上220V点一下主板开机开触发后闪一下风扇就停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是保护了,是不是电源保护呢?然后去量一下电源绿线看看多少V. ATX电源绿线是被拉低的,是主板保护了,怎么办?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吧,找师傅去.在群里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徐总说是缺少供电主板保护.好了知道是什么来源了,就去量量插插,但是量供电一点开关就断电了怎么量供电啊,怎么量那里缺供电,想想怎么办,打值看看那里有短路,好搞打值,其实流程我真的是小白。先打内存供电没有见短路,打到CPU供电的时候发一个开关管的D极和S极有短路 找到它了经量了一下,三个极都短路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拆下来,拆下来再量一下确认一下,拆下来量了三个极都短路了 这个是换上去的,换好了上电看看,见证时机的时刻,插上ATX电源点一下咦CPU风扇正常了,插下显示器 哈哈,华硕熟悉的画面出来了,搞定好了一块,第一次发表贴子,如有不好的请高手勿喷

网友:
好样的,我应该向你多多学习。

网友A:
"ATX电源绿线是被拉低的,是主板保护了"是电源保护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X电源绿线是被拉低的,是主板保护了"是电源保护才对吧?

应该是电源保护才对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源保护才对是吗?

主板保护了应该就不会有其它作动,也不会去拉低绿线,电源保护应该不会有待机供电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X电源绿线是被拉低的,是主板保护了"是电源保护才对吧?

明晚问下徐总,到底这样应该是什么保护

网友:
哈哈、我只会修VCORE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源保护才对是吗?

我记得如果你量的绿线真的是低电平,风扇不转,就是电源保护

网友:
捡到了。。还是赞一个。。不插CPU供电应该不短路

网友:
先多测试几次。以免主板不稳定。再次烧场管。烤机半天应该可以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恭喜楼主。

网友:
搂主捡钱了...

网友:
碰到这种主板保护的  先把小4PIN拔掉   如果不掉电了 就是CPU供电短路了  如果还是掉  就是其它的主供电MSO管坏了

网友:
就是cpu供电的mos管烧了...

网友:
哈哈、短路跟缺电保护是不一样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