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P8H61-M LX 触发掉电 反复重启!

楼主(2016-01-12):
版号:P8H61-M LX

故障:触发掉电   反复重启

初步判断是缺少供电引起的;为了方便测量  短接SC526   (拉低PWROK就不会掉电了)上篇帖子有详解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188-1-1.html

测CPU   供电0V  SA供电0V    总线供电OV   VCCPLL1.8V   内存1.5

看来问题出在总线供电上
总线供电是PU7控制PQ13  PQ15降压产生的!

示波器抓G级  无控制波形;说明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  或者  芯片坏!

测PU7  1脚和5脚  0.2V   明显不正常      BOOT和VCC一般  都是5V  或者12V

查其来源发现和PD20相连  PD20  3个脚都是0.2V  继续往下查

发现由PR11   12V上拉  PC84滤波

测PR11一端有12v  一端0.5V   不正常

断电测其二极体值1千多   明显不正常    随便去找个2R2换上   上电测还是无总线供电

测PR11一端有2V多   还是不正常      测相连的滤波电容  发现短路   直接拆掉PC84!

抓PQ13G级  波形

断开SC526     上CPU   内存   亮机!

修板容易   发帖不易     看着给加几分吧!

 会员5784332元2022-12-10 09:50

P8H61-M LX REV 1.0 点位图.zip

网友:
CPU   供电0V  SA供电0V    总线供电OV   VCCPLL1.8V   内存1.5故障是有二极体和滤波电容引起

网友A:
学习了,pwrok拉低就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pwrok拉低就不掉电了

这个  在学校   老师  没讲的   呵呵

网友B:
为什么拉低PWROK就不会掉电呢 ?  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拉低PWROK就不会掉电呢 ?  不解?

这个   你要问   Intel    这只是经验!

网友:
好帖,通俗易懂 ,字体适中,已给精华

网友C:
"拉低PWROK就不会掉电了"在笔记本维修上是不是也是可以使用的方法?

网友:
那天这个板子上个G3260CPU也是反复重启,后来刷个新BIOS好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秒杀的节奏呀,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D:
华硕的H61BIOS不对的话就是通电风扇转一下,不断重复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H61BIOS不对的话就是通电风扇转一下,不断重复过程。

BIOS不对    大部分CPU供电也不会出         所以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低PWROK就不会掉电了"在笔记本维修上是不是也是可以使用的方法?

没试过                     你试一下!

网友E:
LZ很厉害 现在看到点位图我头就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很厉害 现在看到点位图我头就疼

暴殄天物             华硕点位图   多好的东西           不用跑线          一目了然!

网友:
拉低PWROK    就不会掉电了            学习了!

网友F:
短接这招好用。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接这招好用。试过了

遇到简单  好用的            分享出来    共同学习!

网友:
很好,很专业!!!!!!!!!!!!!!!!!

网友:
拉低PWOK是个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