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精芯电脑之惠普06230-5M上电不全简单维修

楼主(2016-01-12):
通电实测上电不全,版号06230-5M

触发电流上到0.364A不动,判断供电未能完全产生!

个人习惯,INTEL芯片组板子,CPU供电最后出,直接测量CPU供为0V,测量电源管理芯片U16工作条件发现,30脚电压为0.57V,正常应该为5V,打值正常!

5V_S0一般由其他电压转换而来,查图纸得知5V_S0由5V_S3经U48转换而来
测量U48输入端5V_S3电压正常为5V
测量U48的G极电压只有1.67V偏低,正常应该为18V左右,确定是U48未能饱和导不能转换产生5V_S0

继续追查,实测DCBATOUT为19V,Q16的G极电压为0.07V,Q16为P沟道MOS管,此时处于饱和导通状态,至此确定是R289阻值增大,导致压降过大,送给Q16的S极电压过低,致使U48/U47/U20不能正常转换产生相应的后级电压。

拆下R289实测电阻值已经增大到47K

更换同阻值电阻,再次触发电流正常跳变亮机!
应其他会员要求上传图纸:
惠普V3000_DV2000

网友A:
进水的板子?V3000的板子,挣钱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板子?V3000的板子,挣钱的板子。

正常使用损坏,非显卡故障!

网友:
非进水机,这种机也是送钱的吧!楼主幸运

网友:
R289阻值增大,导致压降过大,送给Q16的S极电压过低,致使U48/U47/U20不能正常转换产生相应的后级电压。

网友B:
不能评分啦,任总都修这么经典的机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评分啦,任总都修这么经典的机器啦!

这几天都是修到的老机器,哈哈

网友C:
INTEL的,而且还是个集显,怪不得还能修到  哈哈,要AMD的,早就不知道坏多少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的,而且还是个集显,怪不得还能修到  哈哈,要AMD的,早就不知道坏多少次了

我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机器修,昨天修个SIS,今天修这个老机器,哈哈

网友:
有实物图   有电路分析  且简单易懂  特加精华

网友D:
Q16  S正常是不是12V啊?现在是多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16  S正常是不是12V啊?现在是多少啊?

绝对不是12V,Q16是P沟道MOS管,G极电压几乎为0V,Q16完全饱和导通,怎么可能是12V呢

网友F:
对,CPU电压最后出,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CPU电压最后出,思路清晰

我比较懒,喜欢偷工减料!

网友:
有图有真相,厉害

网友G:
看到这板子就有一股子上BGA的冲动,哈哈  店里还有台DV2000 换显卡的

网友:
写得详细 思路清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看到这板子就有一股子上BGA的冲动,哈哈  店里还有台DV2000 换显卡的

你懂的,哈哈,不过我错过了那个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懂的,哈哈,不过我错过了那个时代!

进这行多久了?

网友E:
从开始装系统算起,三年了,从芯片级维修算起,一年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从开始装系统算起,三年了,从芯片级维修算起,一年多!

这速度真是够快啊,我要向你学习啊,以你为榜样

网友:
嗯,这个万用表不错啊,楼主板子修到也很有思路

网友H:
加显卡  修过无数台了   呵呵   捡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显卡  修过无数台了   呵呵   捡钱的

你确定你看过帖子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爱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速度真是够快啊,我要向你学习啊,以你为榜样

迅维培训,你值得拥有!😂😂😂😂

网友E:
是的,你懂的!我们都错过了那个时代!要是显卡问题我就不发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培训,你值得拥有!😂😂😂😂

已报名实地

网友E:
假以时日,你就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以时日,你就是大神!

借师兄吉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你懂的!我们都错过了那个时代!要是显卡问题我就不发了,哈哈

是的。错过显卡门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算很经典的

网友:
思路分析很不错,对小白很有用

网友:
V3000的经典机器啊

网友:
这种老大爷的机子,见了都有点不想碰的感觉

网友:
又是一二级电路转换管不完全导通的故障,这种故障还是很多的,开启电压高,很容易坏的!

网友:
好经典修理实例,简单易懂,对我们初学者帮助很大,谢了

网友:
楼主帖子图文并茂,技术讲解深入浅出,易懂且很利于新手理解学习。小白的我非常感谢,学习了,新年快乐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V3000???这个故障显卡很容易损坏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发贴不易,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I:
楼主  请教一下 “测量U48输出端电压只有1.67V偏低,正常应该为18V左右,确定是U48未能饱和导不能转换产生5V_S0 “ 前半句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5V_S3饱和导通产生5V_S0理解了  U48输出端电压只有1.67V偏低是哪里测得的呢。 看你那图纸两点不是直接相连着吗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并且有图有真像,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楼主  请教一下 “测量U48输出端电压只有1.67V偏低,正常应该为18V左右,确定是U48未能饱和导不能转换产生5 ...

谢谢,可能写的时候脑袋有点迷糊,写错了,非常抱歉,给你造成了困扰!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谢谢,可能写的时候脑袋有点迷糊,写错了,非常抱歉,给你造成了困扰!

呃呃呃,楼主……知道了。。    楼主还有个疑问能否教下我 那个19V过R289怎么个方式就能变成12V  或者变成相对应的电压,那个电阻可以降压吗 如何算他降压多少呀   多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呃呃呃,楼主……知道了。。    楼主还有个疑问能否教下我 那个19V过R289怎么个方式就能变成12V  或者变 ...

场管属于电压控制型元件,图纸上的电压是否正确,我没有去测量,我在维修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确保该管能够正常导通,查出故障点!毕竟给人打工的过程,是以营利为目的,当然维修过程中经常遇到图纸错误的。也是有可能的!或者只是一个命名而已

网友:
v3000型号的板子啊

网友J:
也想问下Q16 D极电压多少呢?那S0的5V 3V都没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呃呃呃,楼主……知道了。。    楼主还有个疑问能否教下我 那个19V过R289怎么个方式就能变成12V  或者变 ...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也不可能跳跃式去测量那些电压,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想问下Q16 D极电压多少呢?那S0的5V 3V都没了吧

Q16的D极电压18V左右,Q16是P沟道MOS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只是我没有实际去测量,机器客户已经拿走了,哈哈,U48的G极电压偏低,U48为N沟道MOS管,不能导通,就不能产生后继转换电压!

网友:
很给力的帖子啊,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请教一下 “测量U48输出端电压只有1.67V偏低,正常应该为18V左右,确定是U48未能饱和导不能转换产生5 ...

多谢楼主了,我还在慢慢学习中 只是看着不太明白就想弄清楚而已。如有不什么冒犯之处还请谅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也不可能跳跃式去测量那些电压,对吧!

电阻的限压或者降压我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啊 电阻阻值达到什么程度就可以降或者限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电阻的限压或者降压我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啊 电阻阻值达到什么程度就可以降或者限呢

建议你报名远程培训吧

网友:
是电阻变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报名远程培训吧

好吧,有时间了就去

网友:
现在修的就是老机器,新机器要么进水,要么保修

网友:
加点 分   学到东西的帖子 必须加点分!!!!!!!

网友:
思路不错 ,向你学习啊

网友:
其实我很想问下楼主 讨教下   关于转换电压的问题 要是掉电的情况下 怎么确定转换电压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绝对不是12V,Q16是P沟道MOS管,G极电压几乎为0V,Q16完全饱和导通,怎么可能是12V呢

好吧    是不是也和G差不多。为0左右。新手不是很明白。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看到这板子就有一股子上BGA的冲动

网友:
表好啊  转换电路修的少

网友:
够经典的机器   昨天还修了个  T42   。,。,,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   话说V3000  独显能用到现在 也真不容易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以外的故障真少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学习了

网友:
老机器也得修啊,只要给钱就修

网友:
厉害哦,值得学习了!!

网友:
路过瞧瞧,我是菜鸟

网友:
好老的机器啊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修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到位, 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 现在挣分好难

网友:
这种老机器都很少遇到了

网友:
三年  还可以吧 厉害

网友:
DV2000的主板 说的这么高大上的感觉 版号。。。。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V3000这种问题倒是很少见  楼主NB  直接秒杀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