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维修两例

楼主(2016-01-12):
一台电脑开机风扇转,显示器不亮。一台电脑多次自动关机。更换电源后就正常。两个电源都是长城300W,07年生产。够老的了。空载测电压5V,3.3V正常,12V只有8.9V。打开外壳发现两个高压主虑波电容靠负端的那个顶部有明显突起。拆下后测量已完全没有容量。同时并联的100K均压电阻也开路损坏。两个电源故障现象都一样。更换新零件后,接一个12V3A假负载后,12V为9.5V,5V为5.8V,3.3V为3.37V。撤下假负载直接上主板硬盘,一切正常。12V为11.99V,5V为5.01V。但是两台电脑的硬盘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坏道。其实损失是挺大的。所以老电脑应注意,尤其12V,低于11.5V就应该检查电源,避免更大损失。

网友:
电源不稳定最容易把硬盘干掉了,中国这么多山寨电源让多少硬盘直接归西了...

网友:
并联的100K均压电阻也开路损坏,取电容是注意放电小心被电。

网友:
看来用好电源是划算的,,,,,,,,,

网友A:
100K均压电阻?应该是150K泄放电阻,因为厂家出产时在上面点了胶水,罪魁祸首就是这胶水,电阻一般由于时间久了被该胶水腐蚀,导致开路,拆了几个新的还是有看到胶水,厂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K均压电阻?应该是150K泄放电阻,因为厂家出产时在上面点了胶水,罪魁祸首就是这胶水,电阻一般由于时间 ...

泄放电阻是放电的吗

网友:
是均匀电阻,平衡电容稍微差别是电容上的电压。当然关机时电容上电压也会通过电阻释放。

网友:
电源修得不怎么样,既然是07年的,就应该更换一下加速电容和芯片的供电电容了,长城电源大多都是电容问题,及早更换电容用十几年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东西是容易坏的

网友:
长城电容最常见就是均压电阻上面的胶水导致电阻老化,导致滤波电容损坏,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改过,应该是厂家故意的。所以还是别买长城电源的好。

网友:
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电源质量差会关系到硬盘

网友:
电源做工还可以

网友:
是呀!应该把想到的容易老话的电容换新。

网友:
长城电源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长城电源还算好的了

网友:
长城电源这个是通病,都是均压电阻上有胶造成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这两天倒是在修一个长城电源,倒是越修越不正常了,哈哈

网友:
正在修一个长城电源,有图吗……

网友:
均压电阻有胶水时间长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