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1700W彩色激光打印机电源板不工作

楼主(2016-01-12):
美能达1700W彩色激光打印机电源板不工作,拆下来测开关管K3532有短路,220V保险管坏,还有烧了一个绿色电阻。如图,好像是红紫灰金还是红紫银金,不敢确定,恳请师傅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K3532能用手中的N7N60代用吗,那个电阻是直限流作用吧,我不太懂

网友B:
0.27欧的保险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27欧的保险电阻。

能用保险丝代用或直接吗,我这里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保险丝代用或直接吗,我这里找不到一样的。

不能,此电阻为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0.27欧电阻不能短路,否则电路不能正常工作,甚至烧毁,可以用保险丝串电炉丝取得0.27欧。或者用电阻并联大约.03欧就行。不能差太多,电阻很大输出功率会减小,电阻小负载过流不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K3532能用手中的N7N60代用吗,那个电阻是直限流作用吧,我不太懂

不能替换,7N60的最大电流值小于前面的管子,用不住就得损坏。

网友:
2W/0.27欧的电阻,开关管用10N90代用/

网友:
那个是保险电阻 开关管尽量用大些的 10N90 主虑波电容哪去了?

网友:
懂电路就修  不懂就换吧  修了也怕不稳定  换了保障多了

网友:
往往是电源本身的线路故障。负载电路的话往往电源会启动保护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保险丝代用或直接吗,我这里找不到一样的。

你别玩了,送修吧,这样的一般是驱动芯片激励不足引起的。你再换估计还是放炮。修电源听响声,挺吓人的。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