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不过保护隔离电路,大神师兄们有遇见吗

楼主(2016-01-12):
今天下午同行送来一台T420,故障是开机掉电,但当我拆开以后故障变成不过保护隔离,在可调电源上显示有待机,主板实测是不过保护隔离,我把19V跳过去会出来3V5V,不过南桥又轻微发烫,把3V电感翘起来公共点正常,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应该是3V后级短路了导致主板保护,但这种IBM的机好像量不到短路,所以又不敢烧鸡,现在准备整南桥但还想不是很确定。大神师兄们给点思路啊 !在此先谢啦 。。。。

网友(2018-11-17):
南桥在待机状态下是不能有温度的,可见应该是3V直接烧到桥了

网友:
这个就不好干了啊

网友:
要看一下 PUSHUT 这个信号,IBM 机器好久没有接了,上传一下图纸保护隔离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