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换南桥后五分钟掉电

楼主(2016-01-12):
gateway nela0的本,板号:la-6151p,hm55的桥。原故障是开机不显,换南桥后可显示,但亮机五分钟后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要刷一下bios还是怎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找几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刷下BIOS   如果不行的话   再找人合成一个BIOS刷下  应该是BIOS的事

网友:
在论坛里下过,刷了不行。

网友:
定时掉电和bios有关,原机的bios有备份吗?

网友:
这个合成bios是怎样搞的?

网友:
估计是bios的事,曾经有一台宏碁4736的机器,换HM55后关机,后来才知道是BIOS问题

网友:
5块找人合个BIOS啊!

网友:
找个原厂bios就好

网友:
你刷这个试下

网友:
修改一下ME应该可以吧   找个高手帮你吧

网友:
CPU温度正常吗

网友:
HM55一般要修改ME固件。

网友:
me固件怎样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