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培训后维修技嘉Z68P-DS3无RSMRST,大神请轻骂。第一次发学习后的成果贴,求加分

楼主(2016-01-12):
主板:GA-Z68P-DS3
故障:不触发
今天客户拿来10多块GA-Z68P-DS3主板,客户说都不通电,看来是通病,他说是网吧的,收货,报价,动手。
在【迅维】报了个远程培训班培训了一下今天终于可以拿来试试了,以前都是实际经验在维修,遇到难点的就修不起了,今天拿理论结合着维修试试。都说发帖可以加分,现在分又贵,第一次发学习后的成果贴(处女贴),求下载分,求鼓励。。。
首先拿到板外观没划伤、测USB、CPU供电阻值都正常、上电不触发。
那么时序伺候:先测待机5大条件VCCRTC 、RTCRST 、32.768 、3VSB 、RSMRS

实测:
VCCRTC 、3.0V

RTCRST 、3.0V

32.768两脚也有电压,不会用示波器(这里我想向哪位老师学一下,没人教我,也不知道在那能学)这里暂且认为正常吧。

3VSB 3.3V

下一个就是RSMRST,当测到RSMRST的时候没电压??难怪,看来问题就在这了,论坛下图纸,妈的,没分。。。在10多分钟的回帖后下了个点位和图纸,运气真好,居然还有点位图这种好东西,(不知道大神们在只有图纸没有点位图况且板子上没有位号的情况下是怎么找到零件的,求经验。。)打开图纸正式动手,新手看图大神们懂的。。。

在图纸里找到了RSMRST,如图: Q99 D级0V 正常应该是3.3,Q100是个NPN结的三极管,高电平导通,实测Q100 B级0.65 C级5V,C级接了Q99的G级,Q99是个N沟道的场馆,也是高电平导通,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我的理解是当Q100的B级高电平时CE级导通Q99截止,-RSMRST就高电平,但是现在的情况是Q100 B级高电平,C级还是高电平,这里大家都会以为是Q100坏了吧?嘿嘿,我也是这么想的,当时菊花都笑开了,果断找个NPN结的管子来换上,上电。。。。菊花瞬间收紧。。。我插,涛声依旧。。想了几分钟,应该还是这的问题,继续测发现刚插电源的时候Q100 C级的电压慢慢的往上升,直到5v,然后Q99就导通了,怎么回事。。?看图纸Q100 B级已经是高电平了,CE级还没导通,管子已经换了,C级就接了个22K的电阻经过R638上啦,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叫上拉?难道是这个电阻的问题?风枪伺候,习惯性的吹下来先测试一下。。。当看到万用表的时候,尼玛。。。大吼一声德玛西亚。。。阻值只有1K,修到这里菊花又灿烂的笑开。。。

维修总结:其实就是R638电阻变质造成了Q100不能导通,Q100C级变成高电平,同时使Q99 DS级导通了,拉低了RSMRST.最后附上图纸和点位图

迅维网chinafix.com_GA-Z68P-DS3 Rev.1.0 rmadept.pdf

迅维网chinafix.com_GA-Z68P-DS3 Rev.1.0零件位置圖.pdf

网友A:
同班同学,您这个r638阻值变小,问题找得很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班同学,您这个r638阻值变小,问题找得很准。

运气的成分很大吧,师兄你是几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LKJDSFLKSDFDFGwaedasdasd

严禁灌水啊师兄,有分捧个分场吧,,,

网友D:
阻值为1K,好像也是可以的呀,,,只要Q100导通,其C极就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的成分很大吧,师兄你是几期的?

我是49期的

网友:
一起的嘛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为1K,好像也是可以的呀,,,只要Q100导通,其C极就被拉低了。。。

q100的CE极是有一定的阻值的,所以当上拉电阻阻值变小太多的时候就拉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值为1K,好像也是可以的呀,,,只要Q100导通,其C极就被拉低了。。。

怎么说?我也不是很理解啊,反正5V在慢慢的往上升  换了就没有了

网友E:
应该是电阻坏了,内部阻值降低,不起到上拉作用了,也就是这个电阻成了个保险电阻了,供电是不能被拉低了,三极管能量太低了,我随便分析的,师弟修的不错,应该鼓励鼓励

网友F:
有嫌疑      R68阻值大小  都不管Q100导通           真不知道你怎么修好的!

网友G:
R638电阻变质造成了Q100不能导通,Q100C级变成高电平,同时使Q99 DS级导通了,拉低了RSMRST,这里的r638正确来说不应该叫做上拉电阻。我不知道论坛的大神们怎么理解。已加分。

网友H:
这个电阻值小引起不上电故障我也修到过为通病

网友I:
这个电阻内部阻值变小是不会影响q100导通情况的,从正常角度分析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阻值小引起不上电故障我也修到过为通病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我好多块都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阻内部阻值变小是不会影响q100导通情况的,从正常角度分析的话。

哦  那老师这个地方我应该怎么去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R638电阻变质造成了Q100不能导通,Q100C级变成高电平,同时使Q99 DS级导通了,拉低了RSMRST,这里的r638正确 ...

求解释啊,好像徐老师说叫上啦,,,呵呵,我是不是听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嫌疑      R68阻值大小  都不管Q100导通           真不知道你怎么修好的!

但是我确实是换的这个电阻啊,真的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阻坏了,内部阻值降低,不起到上拉作用了,也就是这个电阻成了个保险电阻了,供电是不能被拉低了, ...

有些又说这个电阻变质不会引起Q100导通?怎么去解释?我整懵了

网友J:
这个电路还修什么啊,直接取掉Q99就OK了,让RSMRST始终保持高,告诉男SB待机OK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哦  那老师这个地方我应该怎么去解释呢?

可以理解为r100电阻内部阻值变小对5vsb输入隔离阻碍性能下降引起的故障这个电阻就是上拉限流工作性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阻内部阻值变小是不会影响q100导通情况的,从正常角度分析的话。

阻值变小就不受信号控制了啊

网友I:
其实可以直接取下q99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K:
阻值变小就不受信号控制了啊

是的相当于电阻工作失去了上拉特性

网友:
不明白原理  修好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其实可以直接取下q99解决故障

不会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理解为r100电阻内部阻值变小对5vsb输入隔离阻碍性能下降引起的故障这个电阻就是上拉限流工作性质的

太深奥了。。。。

网友:
有图纸又有点位图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出什么问题吗?

不会有问题的,这样子做的目的是让q99工作不受前级电路控制。

网友:
直接取下q99看看

网友:
多发这种形式的帖子,你的分保证多得用不完

网友:
经常看大小神解刨 慢慢消化看懂了

网友:
现在修主板,就是零件的位置是不好找,楼主运气好,有图纸,还有点位图,修好就是厉害!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   ??我记得只会变大吧

网友:
遇到好几次故障都是电阻坏了,有一次两个下拉电阻499k的,测阻值在板上和拆下来都是499k左右阻值是对的,但后来没办法换了两个阻值一样的故障马上修复,同行150元搞定

网友:
修的不错,神马都是浮云,加分鼓励多发帖。

网友:
  以前没有正规思路维修我们就当作是练基本功。。手工

  哈哈。。成为高手的路上。。我们就按照正规的思路 时序维修  爽歪歪  做起来 事半功倍

网友:
其实就是R638电阻变质造成了Q100不能导通      没有上啦Q 100也可以导通吧  搞不明白这都可以

网友:
露珠,相信你是最棒的

网友:
可以直接去掉电阻

网友:
你的说法是不是有点扭曲事实,应该修改内容。。。要不还真的误导别人。。

网友:
很好很专业!!!!!!!!1

网友:
很好,谢谢了了

网友L:
电阻变质  一般都变大的嘛   这怎么变小了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分析的不错,,,10多片 都是这个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阻变质  一般都变大的嘛   这怎么变小了

这个不好说的你说的电阻变质一般都是本身受潮腐蚀引起多

网友M:
1K电阻按道理能拉低的,只要三极足够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还修什么啊,直接取掉Q99就OK了,让RSMRST始终保持高,告诉男SB待机OK

要对客户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阻内部阻值变小是不会影响q100导通情况的,从正常角度分析的话。

那你试着换一个100欧的电阻试试看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看完大侠们的评,还是不太明白,第一:为什么电阻变小就没有信号放大的作用呢,第二退一步说就算没有信号放大信号,3V过来不是也导通了吗?现在是阻值变小又不是变大。为什么反而不导通呢,小小白,大侠别喷。

网友:
引用 网友M:
1K电阻按道理能拉低的,只要三极足够导通

你没看他说Q100 的控制极只有0.65吗?按照比例算出来应该有0.75左右的.
而且硅管不是0。7以上才通吗?测的不准吧

网友:
楼主要保护好自己的菊花啊。

网友N:
H61后 rsmrst#也算待机部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H61后 rsmrst#也算待机部分的吧

就是待机部分吧,叫待机电压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