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索尼的机器,这个故障值得你一看,值得你加分!!!!!!!

楼主(2016-01-12):
                                      修索尼的机器,这个故障值得你一看,值得你加分!!!!!!!
型号:PCG-31211T
版号:MBX-238   S0201-2

故障:待机0.01,不触发
1, 拆开没有进水,烧坏灯明显故障,打阻值,测量电容,没有发现短路。
2, 公共点19V,(索尼公共点短路不会大电流),开关电压3,3V,  有跳变!

3, 待机无3V,5V  ,查待机芯片U51  ,供电正常,线性开启正常,线性电压8脚3V , 17脚5V ,18脚0V ,追查信号3V/5V_EN  ,是由EC 15  S5_ENABLE过一个R252 电阻换名字3V/5V_EN   如下图

4, 那么直接查EC条件,首先示波器打ECBIOS U36的波形,发现1 2 5 6 无波形,8脚电压正常!  这个机器两个BIOS ,南桥BIOS U35

5, 测量条件供电很多脚,102  等等 3.3V 正常,时钟77脚,南桥满足后,才发出,复位85脚0.6V   找到故障点!

6.ECRST#,是 由RN50上拉 受控Q35,C426,组成延时电路,RN50 5脚电压3.3正常,阻值10K 正常,C426不存在短路,先拆C426,一样,拆Q35,  ECRST# 3.3V 正常,
7.修到这里,先不安装Q35,  能自动上电,到0.13,这个时候BIOS 有波形了

8.测量5V 电感没有电压  3V电感电压0.7V   ,测量开启只有0.3V   测量电阻R252  ,发现S5_ENABLE  3.3V  过电阻R252 变成0.3V  测量阻值正常不存在短路,这里我卡了很久很犹豫!!!
9.到底是修待机,还是先换Q35管子呢?不安装那个管子会不会影响呢?
凭经验不可能那么多故障,机器没有修过,问题还是在那个延时电路,找不到一样的PNP三级管   ,找个P沟道的MOS管,还是一样,为了判断那个管子好坏,发现这个板子安装两个一样的管子,搜索可以发现 Q16和Q35 一样 !!!

10,直接调换过来,故障一样,那么就排除了Q35管子坏的可能,那么还有一个信号,RSMRST#  是这个信号控制的,搜索发现了一个故障点!!

11,大家肯定要问,rsmrst#这个不是南桥的复位号信号吗,请看下图

12,刚才的RSMRST#,并不是南桥的那个信号,南桥真正的复位信号是PM_RSMTST#!
13,测量U34,  供电正常,2脚没有复位,,就是这个芯片坏,直接短接2,3脚,直接亮机器!!!

总结一下,
1,RSMRTS#,修机器的大家看仔细,图纸要看框内的标准信号!
2,U34发出RSMRST#高电平使Q35截止,ECRST# 3.3V 顺利出来!
3,至于索尼为什么设计这么变态,我就不知道了!
4,编辑发帖辛苦,大家感觉有帮助,就加分吧!!!!

1楼提供图纸和BIOS的链接!!!!

要学习东西,需要仔细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9730-1-1.html    图纸和BIOS的链接!!!

网友A:
就是EC 复位有问题嘛    延时电路没研究过,EC复位出的早与慢也影响开启不正常不晓得什么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EC 复位有问题嘛    延时电路没研究过,EC复位出的早与慢也影响开启不正常不晓得什么原理

RSMRST#  这个信号误导了一下,你的第一感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SMRST#  这个信号误导了一下,你的第一感觉呢?

话说我的第一感觉要是复位正常后 EC供电正常 开启偏低的话会直接换个EC尝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的第一感觉要是复位正常后 EC供电正常 开启偏低的话会直接换个EC尝试下

好吧,开启正常,过个电阻,才变成0.3V 的,我感觉不能修待机那里了!!!!感觉还是那个复位电路!!!才发现RSMRST#根本不是南桥的那个复位信号!!!

网友C:
RSM_RST#是南桥的命名,要主板上就是加上了一个PM,,,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_RST#是南桥的命名,要主板上就是加上了一个PM,,,

这里的RSMRST#控制EC复位,其他图纸还没有遇见过,索尼的这个信号,居然不是南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开启正常,过个电阻,才变成0.3V 的,我感觉不能修待机那里了!!!!感觉还是那个复位电路!!! ...

嘿嘿修好收钱才是王道    我看了下3V/5V_EN经过D27和RSMRST#相连! 二极管导通电压不就是0。3左右嘛  从这里应该也能看出还是RSMRST#的问题

网友:
这些信号对我们新手是太长太难记了,不过记得RSMRST#是南桥的复位,这里却。。。。。

网友D:
RSMRTS#和PM_RSMTST#有什么区别呢?求解答,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修好收钱才是王道    我看了下3V/5V_EN经过D27和RSMRST#相连! 二极管导通电压不就是0。3左右嘛  从 ...

兄弟也是认真的人,估计技术也是很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MRTS#和PM_RSMTST#有什么区别呢?求解答,已加分。

版主你是在考小弟吗?  已经说了,我们已经习惯,以为RSMRSM#肯定是待机全部OK,告诉南桥,让南桥开启上电的,在这个图纸里面 RSMRST#,不是这样的,请兄弟下载图纸,仔细看看,我这里没法解释,至于日本鬼子,为什么命名这样,我实在不知道!!!!!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呢  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呢  可否告知一二

兄弟,想要什么结论呢?  索尼设计那个信号,我不知道怎么研究,让教学的月饼老师,来讲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呢  可否告知一二

我知道了,都写在上面啦,没有隐瞒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兄弟,想要什么结论呢?  索尼设计那个信号,我不知道怎么研究,让教学的月饼老师,来讲解吧!!!!

我擦  你咋这么爱加感叹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擦  你咋这么爱加感叹号呢

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1

网友F:
Q35 B板0.13个人感觉拆掉R254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Q35 B板0.13个人感觉拆掉R254就可以判断了

我好像没有说Q35   B极有电压吧    你怎么看到的,是E极,也是连接复位的0.6V     B级没有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RSMRTS#和PM_RSMTST#有什么区别呢?求解答,已加分。

本人新手,问个问题哦,  那个asmrst#告诉南桥待机正常后,紧接着南桥发出的那个电压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H:
不好意思没分了  口头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本人新手,问个问题哦,  那个asmrst#告诉南桥待机正常后,紧接着南桥发出的那个电压叫什么名字啊?

按开关,发出SLP3,SLP4 SLP5,开启后续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没分了  口头支持一下

又不扣你自己的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按开关,发出SLP3,SLP4 SLP5,开启后续电压

哦!这样啊!不过slp3我知道,那个slp4和5有什么用?

网友:
变态的问题啊,这种应该是保护的信号吧

网友:
电路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凭经验去干,还是要多分析图纸,和好好用万用表,去查究竟是那个连到那个,我是深有体会!

网友:
就像楼主说的能修好有钱赚就是王道,深层次的还是留个有耐心的去研究了,发帖不容易,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哦!这样啊!不过slp3我知道,那个slp4和5有什么用?

兄弟啊,这些都是基本的时序,这个真的没法说,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啊,好好听听视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啊,这些都是基本的时序,这个真的没法说,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啊,好好听听视频吧!!!!!

没看过视屏,纯野路子出身

网友:
RSMRTS#   这信号还没有注意过SONY有两个 可能修的少

网友:
索尼的机器做工还是不错的,外观也好看,维修得少一点

网友:
这个信号控制两个芯片,EC复位  还有待机芯片开启,如果3D3V线性没出来就关闭这两个芯片工作,感觉好像又是多此一举呢?若是线性没出来,EC也不会干活了。

网友I:
说了半天还以为什么奇怪故障。就是EC复位改了个名字你就不认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了半天还以为什么奇怪故障。就是EC复位改了个名字你就不认识了!!!!

麻烦你重新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没有说Q35   B极有电压吧    你怎么看到的,是E极,也是连接复位的0.6V     B级没有电压!!!!

这里的RSMRST#起到的作用就是让其Q35截止,3D3V
AUX S5顺利上拉,你把Q35拿掉不过就是ECRST#不受控于Q35罢了,EC一样成功复位,拿掉的话我个人也觉得没什么不妥,还有一个地方我看的也是稀里糊涂望您不理赐教您先回复我再请教你

网友J:
S5_ENABLE  3.3V  过电阻R252 变成0.3V  ,阻值正常,这个电阻没坏?修EC复位那里就从0.3v变回3.3v了?表示充满疑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J:
S5_ENABLE  3.3V  过电阻R252 变成0.3V  ,阻值正常,这个电阻没坏?修EC复位那里就从0.3v变回3.3v了?表示 ...

是啊,兄弟,所以才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日本鬼子,这样设计,我是不理解了!!!!所以待机那边,我放弃啦,还是转过来修Q35这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兄弟,所以才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日本鬼子,这样设计,我是不理解了!!!!所以待机那边,我放弃 ...

我上面还有一帖你好像没看啊你看了么

网友:
这个确实很少碰到啊,后面不加#的倒是遇到好多了。可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里的RSMRST#起到的作用就是让其Q35截止,3D3V
AUX S5顺利上拉,你把Q35拿掉不过就是ECRST#不受控于Q3 ...

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
嗯?你也认真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RSMRST#、RSMRST#_KBC、PM_RSMRST#都是复位的意思。此电路中RSMRST#连到3V5V开启、后级电路、温控电路,相 ...

分析的到位!!!

网友:
有图还好点,,有些没图的,,,只能呵呵

网友:
我的是3.5V电压偏低

网友L:
楼主很细心,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我看了好几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很细心,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我看了好几遍

哈哈哈,能帮到你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