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烧成这样你还会尝试修吗?

楼主(2016-01-12):
           型号:联想G40
           板号:NM-A271
      客户描述:进水,不开机。

      修复过程:加电,(无论什么机子我都会加电判断故障,有的朋友说进水加电会扩大故障,我想说客户早就自己试过N多次了,也不差咱这次了,)但要注意无论什么机子,首次加电都要把恒流调小,(我一般0.5A左右,加电无短路再加大)。

      此机子加电为滴答式大短(也就是可调电源滴答响,或CC(横流灯)灯闪烁,间隔性大电流)。肯定公共点短路了。为什么那么肯定?公共点短路不是大电流?这是因为仁宝省料了,不上点火回路了。大家看图

上图分别为G470  和此机的保护隔离,可以看到G470是设计有点火回路的(用不用料就看机子版本了),ACON就是点火回路的保护控制信号,而此机无ACON信号了。也就是公共点短路就没点火回路电流了(0.05A左右)。那什么会滴答短路呢?(这还能说明一个问题,保隔管子没击穿,要是击穿就是一直大电流了)。滴答是因为加电瞬间充电ic检测到适配器电压且电压正常,然后控制保隔管子导通,又因为公共点短路,保隔管子导通后输入电压会被拉低,当低于充电ic设计的最低输入电压时,充电ic会认为欠压而关断保隔管子,关断后电压又起来......反复循环,就有滴答的现象。

    言归正传,拆机,发现键盘灯排线都没插(难道是二修?),拆完发现主板并无明显进水痕迹,也无维修痕迹。但发现一处烧焦,看图

难道一手哥就是因为拆机看到这目瞪口呆知难而退?反正哥一看到觉得没啥难度(为啥那么自信?看我之前的帖子:移植手术),这是5VALW供电集成IC(集成开关管和驱动ic),此机3  5v 供电都是独立芯片。烧的是5v。

下面先做重要一步,断开pj305(19输入跳线)和pj305(5valw输出跳线)

测量公共点不短路了,说明就是此引起的短路,还有测量pj305后级,对地正常(还好,最怕听到万用表滴滴,因为有可能烧到PCH,那就没必要修了,为啥?看下图)

PCH和u合一。挂了就没必要修了。

好开始处理烧焦的芯片和pcb。

部分焊盘已经烧掉了,烧掉的是19v输入,第二层的地也露出来了,接下来修复PCB.

先用高温胶布沾一层(因为pcb第二层的GND漏出来了,要不然会和19v造成短路)看上图。然后飞线弯一下模拟焊盘,因为是19v输入,电流不是很大,这点足以。

芯片到,上芯片前先度点锡。

完美焊上。

这时量公共点和电感均衡无短路,接下来加电,注意先不要连接pj306(5v输出跳线),因为还不能保证能正常输出电压,为防止烧后级。5vALW正常产生 ,断电,pj306上锡,完美修复!

亮机

ps:此帖为给需要处理烧焦和焊接的朋友提供一个参考和思路。
新手学习,高手飘过,支持加分。

网友A:
我就等着看烧成啥样儿的

网友:
坐等看照片,看看有多厉害

网友:
如此精彩,精华奉上

网友:
烧烧更健康

网友:
腻害,,我接到过一样的机子,被雷劈烧的各供电全烧ec穿孔,桥直接爆了。。。不抱希望直接换版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还能修复,厉害

网友B:
那个芯片是个双MOS管吧

网友:
.高手。。不过有点幸运。PCH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是个双MOS管吧

不是,是集成上下管和驱动芯片一体的。

网友:
高手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对烧焦PCB的处理看不是很清楚,但是很值得学习,这种芯片就是 容易坏掉的!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动手能力很强悍。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进水一般不要先通电这样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烧成这样,看见都怕,楼主厉害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好烧cpu

网友:
这手工太NB了,烧成这样的一般都不太愿意弄,最怕有些烧断夹层的线了,没点位修几天都是白忙。

网友:
看到这样的我都头疼

网友:
学习了 给我的话 直接 换板了

网友:
cpu要是烧了 就不要修 了。  价格老高了。

网友:
牛X啊  修好了 我看标题以为让我看看要不要修这个板子!!!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你厉害,我上次碰到也是这种MOS PWM合一体的,联想板子,进水烧了,跟你这个差不多严重,我直接放弃了,而且,报他350,他还嫌贵,直接放弃,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楼主技术真好,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我估计要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你又装逼了,我看焊盘不像补过的样子别告诉我这是真的哈

呵呵,这个右边的确实没烧,我的意思是都烧我真能补,真本事不吹牛的,哈哈。

网友:
烧的还好吧,就不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等着看烧成啥样儿的

个人觉得不算严重,要回来加分吗?哈哈

网友:
有明显损坏的地方  有图纸 还怕啥 对吧     不要给我说查没查 供电 开启信号什么的  找图找原件都需要时间 ,能秒就秒秒不了在找!

网友:
高手  是怎样炼成的

网友:
额。。。还是算了吧机器已经拿走了谢谢了

网友:
楼主焊接好水平啊

网友:
   恩 楼主的焊接技术简直是一流的。。。。 小弟佩服

网友:
我也修过像这样的 但是没有楼主这样严重

网友:
很精彩,收藏了

网友:
   我修到这个机子 ,EC 与南桥开机断线的

网友:
那是什么芯片,,好像只有一边有脚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受教了

网友:
烧的面大的话,是我就不太愿意花太多精力修,闲下来时间弄弄也挺好的。现在的芯片越做越迷你,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动手能力强,受教了!

网友D:
实在没办法 飞线 剪个5v供电接上去应该也能搞定
qq648643048
注意 还有一路 LDO 电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在没办法 飞线 剪个5v供电接上去应该也能搞定
注意 还有一路 LDO 电压

网友:
楼主讲解清楚,好理解,难得的学习机会,感谢了,新年快乐

网友:
楼主不仅理论好,而且手工活也不错啊,支持楼主

网友:
不错不错 借鉴一下

网友:
胆大,心细,好样的,吓倒一修哥了

网友:
双沟道管子?

网友:
思路不错 ,向你学习啊

网友:
都烧成这样也能修,牛人

网友:
我 看到这样 我都觉得难搞 没想到楼主处理后还能还原成这样 技术不错哦

网友:
惊险刺激,小心肝都快受不了了啊!!

网友:
这样烧的不严重啊。这种板载CPU很容易挂

网友:
精彩,精华,经典!

网友:
我昨天修的 联想G480,纬创代工的,烧的很你差不多,修好了, 这款用复合管,上管和下管在一起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焊功水准也高

网友:
修东西动手能力也要强

网友E:
没有改板啊。想看改版怎么改的

网友:
高手,焊工一流,虚心学习。

网友:
要是我我就修,

网友:
也没烧怎样啊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烧坏了不少吧,我也有可能就换板子了

网友:
楼主的焊工没的说杠杠的,学习了。

网友:
这你都修,是我的话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运气很好 只是烧个芯片而已  没有大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改板啊。想看改版怎么改的

能修何必要改呢?

网友:
一般烧成这样的都不休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 版主    学习了额

网友:
没看到烧毁的清晰图,现在只要遇到问题稍微大点的,都放弃维修了,没有之前的维修热情了

网友:
这样的烧,肯定是要想办法修的,实在不行改个小板。。。

网友:
一般会直接放弃 您太强大了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是雷劈的,是人故意加19V到5V供电的吧。

可能吧,我一接收看到情况就直接报了个换板价

网友:
这样都修好了,厉害,学习了。!

网友:
只能说技术棒棒的。

网友:
行去流水,秒杀就是分分种的事。赞。

网友:
换做我肯定修不好

网友:
修,肯定修   不是5根密集的线以上不会轻易放弃

网友:
还好,PCH没有坏,可发修修

网友:
cpu未坏,板未穿就修一下。

网友:
烧成这样了,我都懒修的,呵呵,直接换主板,还赚个板,哈

网友:
这种情况最怕的就是PC板短路了!

网友:
要是烧了CPU,那就麻烦了,这U不好换呀..........

网友:
这是技术和运气双结合,pcb坏掉就难搞了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烧掉

网友:
楼主真的很厉害啊都烧成这样啦这手工太厉害啦要向你好好学习啊!!!!!!!!!!!!!!!

网友:
来楼主这找点思路

网友:
这么有精力啊。。 我现在是不行了  赞

网友:
现在很多单桥的,修起来蛋疼,

网友:
如果是我不会这样维修了

网友:
我以为主板烧断了那,这点不是正常。

网友:
看起来像是仁宝的主板

网友:
上次是移植手术,这次是模拟焊盘,都是精华

网友:
基础知识扎实才能修的这么得心应手,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就是在看天书

网友:
烧成这样我是真没耐心修了

网友:
这样子我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心思细腻,焊功了得,只是从图上看绝缘层烧成的黑炭渣好像还有残留

网友:
卧槽,这也能行?真是I服了YOU!烧了QFN芯片,还有办法弄吗?这焊工,没说的,已加分!

网友:
后面没烧还行

网友:
直接换板,看都不看

网友:
感觉还会返修啊

网友:
我以为烧成什么样了。看了 就加点分

网友:
这也算严重吗 、、

网友:
楼主这个技术呀。向你学习哈刮板维修

网友:
如此精彩 谢谢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情况 只是没搞好 芯片焊不上去 一焊就短路

网友:
如无明显积液或者腐蚀 我一般都是直接上电 有的话就用火烤一烤 有腐蚀就用汗油拖一拖 电烙铁拖一拖再上电

网友:
这就是技术啊,要是烧的严重我一般也是换班啊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手工也是一流的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个G410的也是烧掉这个小芯片,而且也是5V的。

网友:
佩服 这都行

网友:
shao烧的不栓太严重

网友:
这么烂的 修的还可以 比较仔细 精华贴 小白 继续学修

网友:
来自: 江苏
我直接用AB胶水 绝缘

网友:
进水机 维修时细心点还是可以修好很多机

网友:
现在的机器 3v 和五v 都分开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都是19V烧了,个人感觉维修难度不是很大把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 烧这么厉害也能修

网友:
我想一修的哥们儿一定是被吓住了。

网友:
19V少穿了吧 ~!,和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