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阻值就是通断挡嘛?

楼主(2016-01-12):
对地阻值就是测试通断档位嘛?还是二极管档位尼?

网友A:
DD响的档位.

网友B:
二极管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响的档位.

就是通断档位呗?必须要开启dd响声对吧才算测试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档位。

不需要开启蜂鸣档dd响声嘛?就是二极管档位

网友:
测量对地阻值,将万用表调到二极管党,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要测的元器件

网友:
是二极管档,是红笔接地黑笔量那个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