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问题

楼主(2016-01-12):
本人有个wd320g笔记本硬盘,在笔记本上认不到盘,用作usb移动硬盘也是显示不出型号和盘,我用mhdd能检测到硬盘,测试无坏道,很好,硬盘使用时间没2年,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人说是硬盘丢失了驱动,又是真的是丢失驱动请问该怎么搞

网友:
你的硬盘正常...不认盘...查主板方面..

网友:
硬盘接头清一下.再试试

网友:
是不是以前被修复过的

网友:
读不到底码了吧,用PC3000能搞定

网友:
二年没用了就这样吗?该不会是丢了固件吧,不知道PC3000能不能搞

网友A:
不是2年没用了。是使用时间还不到2年,用着突然这样了,感觉就是丢固件了好像,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2年没用了。是使用时间还不到2年,用着突然这样了,感觉就是丢固件了好像,怎么解决啊

确定是硬盘出问题了就拆开来看看,听别人说有什么用,自己动手检查了才是实在的

网友:
硬盘主板取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