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张花屏卡,gtx550ti

楼主(2016-01-12):
原先说是黑屏,黑屏医好了,点亮花屏。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我有几个问题。
1,花屏除了显存虚焊,gpu虚焊外,有没有可能是gpu已经坏掉了。
2,还有花屏的卡进系统后鲁大师显示显存0m,是gpu虚焊吗,还是显存虚焊了。因为没有软件检测这种卡了。

网友A:
我有张gt240,也是这样,不花屏,还能装驱动,但是显存显示0,不能运行3d程序,一运行就死机了。。。我觉得不显示显存大小可能是BIOS,可是没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张gt240,也是这样,不花屏,还能装驱动,但是显存显示0,不能运行3d程序,一运行就死机了。。。我觉得 ...

不是的,是虚焊了,我以前有一张9600,花屏,看不到显存,加焊后不花了,还是看不到显存。然后测了一下是显存也有虚焊。第二天gpu又花了,然后就没再搞了。不值钱的卡。

网友:
花屏的卡都不能正常加载驱动,使用的系统默认的VGA驱动模式,只能访问基本显存,扩展显存都无法识别到的,所以显示0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