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亮机BIOS机及高清元器件查缺图片

楼主(2016-01-12):
今天修了一个联想G50-70的进液机器。维修过程比较小白,就是腐蚀了小元器件,还有一根断线,飞上就OK亮机了。备份下BIOS供大家下载使用,另附高清查缺图片,希望对大家有用!

g50-70yuan ok.zip

网友A:
腐蚀了小元器件,还有一根断线,在照片的哪个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腐蚀了小元器件,还有一根断线,在照片的哪个地方呢

我等会上传上来

网友:
维修点请大家看

网友:
正好需要!!

网友:
我很欣慰

网友B:
高清图 亮机图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清图 亮机图  有图有真相

那必须的,哈哈

网友:
太强了  正需要这个呢  楼主太感谢你了

网友(2016-03-03):
受伤有一个   不进系统    刷了   好多了   不行

网友C:
老板,给个3V 5V的高清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给个3V 5V的高清图,

早都取走了

网友:
我的I7的U能行吗

网友:
没问题啊,CPU不影响

网友D:
这照得确实高清,想知道你是用什么照的呀!!刚好我有一台进水的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照得确实高清,想知道你是用什么照的呀!!刚好我有一台进水的可以参考

就是手机啦,其实更高清只是论坛上传有大小限制,没办法降低了清晰度。能帮助到你就好

网友(2016-04-28):
我的也是那边进水和EC部分进水,现在的情况是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楼主求个思路

网友E:
有图纸的话就查屏亮的条件喽,供电啥的,再顺着信号查有没有出来啊等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的话就查屏亮的条件喽,供电啥的,再顺着信号查有没有出来啊等等

查到了转换3V 5V没出换电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到了转换3V 5V没出换电阻好了

厉害,恭喜啊

网友G(2017-10-24):
下载下来试试  正好遇到一个一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载下来试试  正好遇到一个一样的机器

没毛病!试完回来说下结果!

网友G(2018-04-04):
一直忘了回了恢复了   我的机器是不过内存  刷了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直忘了回了恢复了   我的机器是不过内存  刷了OK

好的

网友H:
谢谢楼主的BIOS........不开机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的BIOS........不开机刷好了。。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