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F4400一体机打印复印都是白色无图像

楼主(2016-01-12):
也不能扫描,但复印时扫描灯亮,扫描头会移动,用PS导入扫描时头不会动,显示全黑,打印测试页和复印任何东西都是空白,换硒鼓也一样,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激光器有问题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鼓的接触弹簧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鼓的接触弹簧对不对

里面还是外面?磁棍上有个弹簧,这个弹簧不能拆下来,硒鼓下方的橡胶棍也有个弹簧,似乎都没问题,但换个新硒鼓是可以的

网友:
打印全白检查一下套鼓磁辊充电  检查后还是一样 试试用机器自检打印看排除电脑故障  有条件替换法  主板 激光器等等 成像部分

网友:
最后发现是硒鼓里面的铜片与轴接触不太好,向前弯一点就好了,但扫描依旧无用,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