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820-2936-b电流高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13):
近来悠闲的很 无所事事。 看的电视电影也不想看了 去看看哪些修不好的机器研究研究去消磨下时间。当在盒子里看到这块主板的时候一眼就看上了她经询问是客户着急换下的主板无修 废话不多说了进入主题

    目测无进水 无摔的痕迹 因为没有电源头 直接飞了根供电线 地线直接夹在壳子上!

        直接上电 电流0.65左右 测量只有3V电感有电压  其它没电压既然没上电就有这么高的电流遂怀疑有地方短路。待机情况下貌似3V电压基本就是去了EC 和南桥。摸了下EC没有烫的感觉 拆下PCH的散热片 当手放上去烫的要命  算了直接换桥吧
    近来做桥挂的几率很大,只好把板子和芯片都放烤箱里烤半小时以上拿出来   因为以前换过苹果的桥没有边线  只好还用锡箔纸贴好当边线用换的过程就不说了

    换好后上电0.20 虽说电流变低了但还不正常啊,难道桥没做好?摸桥温度也正常了 应该还有东西短路 没办法只能继续找问题了

当摸到U9000时温度特别高 不管先拆下看看  拆下后 待机0.01了这个是把3V3_S5转为屏供电的和开机没影响暂不管它!

          表笔短接开关没反应  苹果貌似有的还要上电池才能开机  因为没有电池只能人为的拉高信号了  找到SMC_BATLOW_L短接R5040

       直接自动上电了 测内存有波  屏接口也有波感觉已经亮了!又没有屏  主板又没VGA外接        可我想看亮的画面杂办?可我想看亮的画面杂办?可我想看亮的画面杂办?  恩准网上淘个神器来看看吧

两天后神器到了  结果就看图吧

PS:桌面有点脏 乱 差 可 可是这样用东西方便!

                     动动小手评下分吧不扣自己分 先谢了!

网友A:
楼主说,最近做桥的挂的几率大,我有同感,加焊显卡,北桥216-752001在旁边,,手术台下来,短路了,   手上有个经常返修的,可以测试一下人家的显卡,本来修显卡的!!!!!测量不短路,植球,直好,又短路!!!!就这样,两个桥,死不瞑目!!!!!!昨天一个老机器,ASUS F8S  ,独立显卡版,8分屏,还好报了 风险,加焊,预热半个小时,下来还是短路!!!!!在这里,老板没有烤箱!!!!!你说我倒霉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最近做桥的挂的几率大,我有同感,加焊显卡,北桥216-752001在旁边,,手术台下来,短路了,   手上 ...

没烤箱想办法啊 这里以前也没烤箱 就是用风枪开到100度 对着芯片吹 最好也地半小时以上吧 ,挂的几率会减少很多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修的很好

网友:
什么神器?HDMI转VGA??还是苹果外接转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烤箱想办法啊 这里以前也没烤箱 就是用风枪开到100度 对着芯片吹 最好也地半小时以上吧 ,挂的几率会减 ...

我打屎你  用风枪给芯片预热半小时 你也想得出来昂 我这边烤箱都要考3小时至少的

网友C:
上次你的信息我看了 然 我也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你是不是用的雷电接口转VGA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次你的信息我看了 然 我也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你是不是用的雷电接口转VGA啊

是的就是买的这种转接口  其实感觉烤箱没有必要烤那么长时间100度半小时左右板子绝对的干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买的这种转接口  其实感觉烤箱没有必要烤那么长时间100度半小时左右板子绝对的干燥

我有时候能烤一天

网友:
这样都可以 没有电源头也可以修版 ,,

网友:
呵呵,这种芯片还是烤熟点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买的这种转接口  其实感觉烤箱没有必要烤那么长时间100度半小时左右板子绝对的干燥

120度2小时 SMT就是这个标准

网友D:
HDMI转VGA?这样不接内屏也可以显吗

网友:
楼主的神器应该是DP转VGA的。

网友:
干维修都这样,不乱怎么能显得出来专业了,乱点自己修起东西来也方便,找东西省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HDMI转VGA?这样不接内屏也可以显吗

是那种雷电口转VGA的  不接内屏也显的

网友:
神器是什么 HDMI转VGA接头

网友:
买了什么神器呀??直接用HDMI接不可以吗??

网友:
现在温差有点大,做显卡都要烤一下才稳当。

网友:
很少遇到苹果的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