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处女贴---一个简单的飞线

楼主(2016-01-12):
                 此贴献给像我一样,在电脑维修道路上匍匐前进的新人们,没多大技术含量,大神们飘过

   进入正题,今天客户拿来一块M4A77TD的主板,说不触发。不触发,心想只要不桥坏的话,应该好修。上电前打PCIE B10脚有300多--正常,全部USB数据线有500多--正常。其他就没打了。插电按开关没反应,接下来就开始测条件了。

    首先要触发得满足待机条件,条件如下:

经测:电池没电,换一个,上电,仍旧不触发

打开点位,接着测VBAT,VBAT是电池正极经过一个电阻,然后到一个三角的二极管,如下图:
实测不插电有2.9V,插上有3.3V

接下来测32.768KHZ,测得如图:
晶振已经起振,波形正常

接下来测南桥需要的两个待机电压,如下图:
3.3V正常

1.2V也正常

接下来测待机最后一个条件:RSMRST#,这是IO发给南桥的表示待机电源好的信号。实测如图:
RSMRST#也正常

    到此,待机条件已经全部测完,且全部正常。
  那只能测按开机流程走了。此板的IO是IT8712F,触发脚是:75-72-71-76。触发开机的顺序:按下开关,开关到IO有高-低-高跳变,IO向南桥发送上电请求,南桥发送上电允许给IO,IO拉低绿线。
             先测开关到IO,短接开关看有无高低高跳变。

      结果!!!发现没有跳变,难道开关到IO断线了?查开关到IO经过一个1M的电阻,万用表量阻值正常。量电阻连开关也没有断路,电阻连IO一端也没断路。
      我想我一开始就量了开关针有电压的啊,难道IO坏了导致不拉低?再量一次开关针,发现确实有的

      然后我想如果真的IO坏导致的不拉低,那开关这一端也是会有高-低-高跳变的,用镊子短接开关的同时,万用表量开关针,发现没变化!!!不会吧,怎么会不拉低呢?断电用蜂鸣档量了下开关针旁边的底线那根针,发现不接地!马上看点位图找到开关针的位置,发现图是接地的!

然后插电,用镊子短接开关针和其他地线针,风扇转了!断电插上客户的独立显卡,然后短接开机,风扇转,屏幕也亮了

       断线的见的不少,断地线导致不触发的还真第一次见,目测那地线针外观无线连着,估计是板层断线导致的,飞根线让它跟旁边的地线针相连解决了此板的维修!

          第一次编辑维修贴写了好久,文笔一般,各位看官将就着看。另外此贴适合新人看,大神路过勿喷,如有错误地方,希望指正,谢谢。
                        加分不减分,发帖不容易,望各位加加分~~~

网友:
这里推测开关针负级在待机时候也会测量到电压值没有接地的话。

网友:
这贴写的真好,很逻辑的思路,晚点帮你补分

网友A:
断线的见的不少,断地线导致不触发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块主板推测是NV英伟达系列上电时序类型,地线针板层断线位置估计在开机针扣盖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的见的不少,断地线导致不触发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这里开机针负极断地线的话,相当于短接开机针不起作用,开机针正级工作一直保持高电平5V状态。

网友:
真正教学贴,这个帖子楼主写的太细致了,个人觉得真正精华帖。

网友:
思路清晰,内容丰富!有身临其境感觉~~

网友B:
地线也能断了真是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线也能断了真是人才啊

这里地线断的原因推测是插拔开机针连接线方式不正确恰当引起。

网友:
淡定  思路还是很明确  清晰的!

网友:
非常完整的AMD开机电路分析,

网友:
很少地线断的,一般都是IO到电源ON脚断线的多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时序分析的很到位,帖子给力

网友:
真正教学贴,这个帖子楼主写的太细致了,学习了

网友:
有遇到接地断线的

网友:
不错  思路确实好  一步一步查  不会漏

网友:
这样飞线跟 内存SPD飞线差不多的道理

网友:
不触发的机子  查那些条件多麻烦    直接测开关到IO     IO到南桥的触发信号  来判断修哪一边多快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主板开机针负极不是直接接地的,而是连接阻容接地

帖子有点位图截图,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
因为不接地,导致开关一直在5V高电平,实际绿线没有被拉低。楼主够细心,思路清晰。如果是我肯定是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