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的主板 技嘉G31主板关机后自动开机怎么维修

楼主(2016-01-12):
(无正文)

网友:
描述的不够清晰。。再详细点吧。

网友:
技嘉代工联想的主板,选择关机,关机后就重启,有些人说是网卡唤醒,其实不是的,就算把网卡拆了都没用,还是重启,不进系统进度条前按开关键能断电 ,,这是BIOS里面有个叫做什么pme事件唤醒,关掉即可,楼主试试

网友(2017-03-03):
个人见解 查wake#这个信号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检测开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