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下鼠标不动的原因

楼主(2016-01-13):
xp系统下鼠标不动的原因

  xp系统的台式机在电脑操作过程中,间隔不久就会出现鼠标不动的现象,不知是鼠标原因还是电脑出了问题,不过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下面就分享一个xp系统下鼠标不动的解决方法。

  1、右击我的电脑图标—点击属性,弹出对话框后选中硬件—设备管理器

图一鼠标不动的原因

  2、进入界面后,点击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选中usb root hub,双击。

图二鼠标不动的原因

  3、进入到usb root hub属性界面,选中电源管理,将允许计算机关闭这个设备以节约电源前面的对号去掉,然后确定,将其他的usb root hub也重复上面的步骤即可。

图一鼠标不动的原因

  综上所诉便是xp系统下鼠标不动的解决方法了,在进行此步骤前,请先检查鼠标是否已经坏掉,usb接口是否松动或连接至电脑的接口是否存在故障,如果均没有发生,就可按照以上内容来进行操作。

网友A:
现在没有PS2的鼠标了吗? 为什么PS2的鼠标越来越少?

网友:
真是及时雨啊,近段时间偶家里的电脑就曾出现了这个故障,当时在网上搜索找不到有效可行的方法,出于无奈只好采取关机再开机的方法。现有了楼主分享的这个方法,先来回复支持一下并去实践检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有PS2的鼠标了吗? 为什么PS2的鼠标越来越少?

现在都是2和一接口  在后来 都没有圆口了

网友(2016-08-24):
LZ鼠标都不能动了,怎么去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