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膜电阻

楼主(2016-01-13):
金属膜电阻

  一、金属膜电阻简介
  金属膜电阻是膜式电阻器的一种,利用真空喷涂技术在瓷棒上面喷涂一层镍铬合金的金属膜,在金属膜车上螺旋纹做出不同标称的阻值,经过切割再次调试阻值,达到最终要求的精密阻值。最后在电阻器两端镀上贵金属(插件封装的还需焊接引脚线),在电阻器的外表面涂上蓝色或红色保护漆。

图一、金属膜电阻

  二、金属膜电阻的特点
  1、高质量、高可靠性、极好的长期稳定性
  2、低电流噪音(小于0.2UV),电压稳定性好
  3、低电阻温度系数(±50ppm/℃),温漂小
  4、工作频率宽,可适合高频电路
  5、精度高,可达±0.5%、±0.05%
  6、金属膜电阻“△电阻的/△温度”系数是正值,金属膜电阻的值随电阻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和碳膜相反)
  7、体积小,比碳膜电阻小一半
  8、脉冲负荷稳定性较差,不如碳膜电阻器
  9、封装种类没有碳膜多
  10、成本高、价格贵

  三、金属膜电阻的外观
  1、一般金属膜为五个色环,精度1%。碳膜一般为四个色环,精度5%,色环的识别就不在此展开了。

图二、五环金属膜电阻

图三、贴片金属膜电阻-1

  贴片金属膜电阻比插件封装的有更高的稳定性、精度、更小的引脚电感。

图四、贴片金属膜电阻-2

  2、金属膜的保护漆为蓝色,碳膜的为土黄色或是其他的颜色。(过去的国标是按颜色区别,金属膜电阻用红色,碳膜电阻用绿色)但由于工艺的提高和假金膜的出现,这两种方法并不是很好,很多时候单靠颜色区分不开这两种电阻。

  四、真、假金属膜电阻的分辨
  1、用刀片刮开金属膜电阻外部的保护漆,露出的膜的颜色如果是亮白色,就是金属膜电阻,碳膜的颜色为黑灰色。
  2、由于金属膜电阻的温度系数比碳膜电阻小得多,所以在不同温度下用万用表测电阻值变化不大的就是金属膜电阻,假如阻值变化很大,则为碳膜电阻。(注:用烧热的电铬铁靠近电阻即可给电阻加热)

  五、碳膜和金属膜电阻的替换
  由于碳膜价格低、使用广泛,加之有时找不金属膜电阻时,就出现了碳膜替换金属膜电阻的情况。在替换时要注意三个重要参数:频率、功率、电阻值(精确度)。
  1、低频电路(电路工作频率在1000Hz以下),此类电路要求低,只需要匹配电阻值和功率即可。一般碳膜电阻可以用金属膜电阻代换,但必须匹配电阻值和功率,反之绝大多数情况也是可以的。此类包括了绝大多数大综低频设备电路,日常电器多数是这类。
  2、高频电路(包含了除上述之外的所有电路),此类电路要求相对高,除了电阻值和功率之外,对元器件的尺寸和工艺都有很高的要求,甚至对引脚的长短都有要求。此类电路更换时最好参考原配的金属膜电阻元件,并结合设备的性质进行替换,比较麻烦,可能换了之后还需要调试(比如:射频发生和放大电路、无线收发模块电路等)。
  3、有特殊要求的电路不能替换。比如要求温漂小、高稳定度、高精度等电路就不能用碳膜电阻替换金属膜电阻了。

网友:
很好的基础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基础知识,自己翻出来,再次温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