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联想B460终极改铁壳MOS管

楼主(2016-01-13):
机器是二修,正碰巧我自己的铁壳MOS管用完了。所以才改成这样的
联想

网友:
请问怎样改,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用个铁壳上去又能怎么的。哎
夏颜洛。
已经说过了,机器是二修,自己的铁壳管已经用完
详情

网友:
这个是其他好机剪板下来的吧
夏颜洛。
对 料板剪下来的
详情

网友:
请教下什叫是铁壳mos管,是不是4d/3s/1g共8个脚mos管就叫铁壳mos管?
xiaodongbianji1
外观银色高端大气上档次,上官内置2个焊点,一个g一个S银色外观就是D,下管也是,内置2S,1G
详情

网友:
哥啊,这改得真是6666啊,这个一小块四个mos管是你自己拆的?这样拆还得防着周边金属碰到一块

网友:
我都直接用上下管焊板上。没必要剪一块板来连接。多此一举
夏颜洛。
放在板子上对MOS管散热有帮助
详情

网友:
这怎么改的看不清啊

网友:
这样散热会有问题吗?

网友:
我一般都用台式机的mos管改 因为铁皮mos管功率大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么改稳定吗

网友:
这是要作死的节奏啊

网友:
绝缘不好做啊,不小心短路了

网友:
真是牛气,学习啦。

网友:
楼主还是不改吧,买内个MOS管吧,我修B470的时候改了没用多久就把CPU搞坏了,结果自己赔了个,晕了

网友:
可以,我也改过这管子

网友:
要找一样电路的管子才行,比如待机35V那些就不能拿其他供电的管子代替,会掉电的,我亲自试过、
夏颜洛。
既然是两组供电 必然是CPU供电剪下来的才行,或者现在新点的主板显卡也是两组的
详情

网友:
想必你那小板上有铁壳,铁壳取下来,装到主板上很费事吗?如果是普通的管子,等着返修吧。!!!
夏颜洛。
没有铁壳,普通的MOS管
详情

网友:
再次返修的时候会给你惊喜,因为CPU也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