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7h55-m v1.01g按两次开关键才启动

楼主(2016-01-13):
Asus p7h55-m v1.01g按两次开关键才启动 第一次短接开关针,电源风扇动了下,像是短路的样子,第二次短接开关针,正常触发。按照触发时序测量,pwrbtn#_in有高低高跳变,o_pwrbtn#也有高低高跳变 slp_s3#也有3.3v rsmrst# 3.3v io也拉低绿线了,这是第一次瞬间测量的结果。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希望高手指点迷津,饼哥和徐总也来帮忙看看。

网友:
第一次触发电路都正常,但是不开机测下绿线到IO的线。

网友:
哈哈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但是型号差一点点  我的是P7H55-M PLUS   IO IT8718F的71脚对地短路,应该是桥的问题,打算放弃 不想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奇葩,但是貌似不影响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