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7500+339类电源+5VSB紫线电压,绿线3.7V都正常,短接绿线主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6-01-13):
长城7500+339类电源+5VSB紫线电压,绿线3.7V都正常,短接绿线主电源不启动

339各脚电压如下:待机时为:1.(0.0233V) 2.(0.0316V) 3.(4.934V) 4.(1.3706V) 5.(0.0115V) 6.(1.3705V) 7.(0.0001V)
                                                   8.(1.2624V) 9.(0.0640V) 10.(1.3701V) 11.(0.0082V) 12.(0.0001V) 13.(0.0005V) 14.(0.0012V)
                                  短接时为:1.(0.0216V) 2.(3.990V) 3.(4.934V) 4.(1.3689V) 5.(3.573V) 6.(1.3688V) 7.(0.0001V)
                                                   8.(1.2622V) 9.(0.0637V) 10.(1.3688V) 11.(0.0071V) 12.(0.0001V) 13.(0.0005V) 14.(0.0012V)

网友:
对地短接7500的4脚,电源可以启动。但我没敢长时间让它工作,怕烧件。

现在从哪里维修?
哪里保护了?

网友:
待机时查看一下7500的8、11脚,看是否2.2V电压。

网友:
先测量一下7500的各脚电压是多少?重点查12、4、8~11引脚。再有,开关管基极的电解和电阻性能是否正常?12脚的滤波电解性能?

网友A:
339芯片的2脚在短接时为3.990V!应该是保护输出电压了。简单来说是检查后级输出的电容,复合二极管,检查一下三个输出电压的对地电阻等,危险一点就是短时把7500的4脚对地后,看那个电压不正常就查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9芯片的2脚在短接时为3.990V!应该是保护输出电压了。简单来说是检查后级输出的电容,复合二极管,检查一 ...

用镊子瞬间把4脚短接到地,可以正常工作。
一连工作了4小时(仅绿线短接一直接地)都没事。

现在修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一下 开,待机两种状态下7500各脚的电压................

一直在找故障点!

用镊子瞬间把4脚短接到地,可以正常工作。
一连工作了4小时(仅绿线短接一直接地)都没事。

现在修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上假负载再试一试..........

负载也没问题,一旦启动,怎么都正常!

但再测量Q8的基极时,输出关闭停机。

网友:
看来只有狠心一个一个元件拆下来测量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瞬间把4脚短接到地,可以正常工作。
一连工作了4小时(仅绿线短接一直接地)都没事。

最近都没上网站,,,,  339芯片正常启动后的电压和你测出来的差别是: 2脚:0.09V    5脚: 0.93V   9脚: 3.43V   11脚: 5.27V    13脚: 5.23V    14脚: 4.88V   这是我以前测得的正常数值,你找一下网站内以前的帖子,有讲述339的脚位对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