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Book Air A1466 进水机

楼主(2016-01-13):
最近苹果本本扎堆的来    都是进水   或者摔伤  搞的人好憔悴    说说这台机器的症状吧    客户说机器进水在上家修过   此时心里一凉   二手机  插上适配器绿灯亮 停十几秒绿灯变为橙色的  这不对啊   又没有插电池 此机器南桥CPU合一   CPU那块进水严重  傍边的电感都生锈了  测了一下待机3.42V 有  电感伤3.3V也有   SMC发给CPU的上电  适配器ID 等条件都是OK的    CPU的待机条件也是OK的   SLP-S5一直至高  不出5V电压 现在没思路了 怕订个SMC换上后  别是CPU坏了   现在很纠结 论坛里的大神们支支招

网友A:
打5V对地阻值啊,阻值小就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5V对地阻值啊,阻值小就烧吧

阻值正常的

网友B:
U坏的可能性很大,报价要高。

网友C:
U坏的可能性高...PS,1466不插电池自动上电的时候充电灯会变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坏的可能性很大,报价要高。

CPU已经坏  进水点就在CPU哪边  报1500   这个BGA做的成功率不高的   我做过  都是失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坏的可能性高...PS,1466不插电池自动上电的时候充电灯会变黄

谢谢指点   CPU已坏

网友:
版号  没有图纸  没有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
检查5v的对地阻止,还有开启和反馈等

网友D:
如果是那种长方形两个晶片的还是不要做,成活率很低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那种长方形两个晶片的还是不要做,成活率很低容易变形。

是的  已经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