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用PC-USB TERMINAL COM 端口编辑硬盘ID

楼主(2016-01-13):
--------------------------------------------------------------------------------------------------------------------------------

希捷F3平台硬盘常见故障案例-1
希捷F3平台硬盘常见故障案例-1

硬盘不能识别:
1.用终端备份28号系统文件,它是翻译器对应模块2B .
2.m0,6,,,,,,22 重建翻译器  之后硬盘可以识别。大约要等1分钟以上,硬盘才可以识别。但所有扇区不能读数据。终端不断有PING 错误报告。读取扇区和固件会提示忙。
3.清除非常驻缺陷表后,再重建翻译器,硬盘能读前面一部分扇区,后面大部分扇区报错,不能读。同样认盘缓慢。不能编辑硬盘ID参数。编辑ID参数无响应报错。

遇到上面这种问题可以找到一个好的硬盘,编辑硬盘ID参数 。禁止PINGBUG
如图:
取消画圈中的对钩,然后点OK,
这样可以禁止硬盘的缺陷扫描。
然后保存完好备件硬盘的这个系统文件ID号:093 ,它和硬盘的模块2A是对应的。 这个模块是 Save mode pages (HDD SETS)硬盘设置参数
之后调整硬盘读模式为终端,写入093系统文件到故障硬盘,发现COPY0 不能写入。之后写入COPY1 成功。 再写入原始备份的系统文件028(硬盘翻译器模块)到COPY0 .发现COPY0 不能写入,我们同样写入COPY1. 成功。
之后对硬盘断电上电发现,硬盘可以很快识别并成功读取所有扇区数据。  数据恢复成功。--------------------------------------------------------------------------------------------------------------------------------------------------

新功能可以直接编辑硬盘ID 通过终端模式

视频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ntovKSx

选择进入对应硬盘家族系列

默认加载系统固件

通过PC-USB TERMIANL COM 端口编辑硬盘ID

取消图中选中项目

点OK,保存改变。

网友:
有点看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