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看这点掉的还有救吗?

楼主(2016-01-13):
先上图:

大家帮我看看掉的点是不是没用的空点啊,掉电一般是什么情况下才掉点的。是个人水平问题吗?大家拖锡的手法是怎么样的,能分享下嘛,我好想每次都能掉点。

网友:
好像都是 地线啊

网友:
没事的,有人掉20多个点照样补好

网友:
都是空点。

网友A:
烙铁一定要热。拖锡线一定要顺手,我一般习惯用宽的,再一个就是,拖得时候用巧劲,柔中带刚。不要硬拽,这个跟你取芯片的时候应该也有关系

网友B:
看得不是很清楚,好像大多是空点,你仔细看一下有没有线连着掉的点,如果没有就是空点,BGA温度设置好,加热后能推动芯片就可以取下来了,拖平焊盘的时候烙铁温度要设置好,上好焊膏再拖,不要用吸锡带,我几乎没有掉过点。

网友:
呃,自求多福吧,朋友。

网友:
掉点一般都是属于温度不够或者空脚点 如果掉点处有线进入还是补线为妙

网友:
跑跑线 看是不是空点 实在不行补线了

网友:
都是空脚v没事

网友:
上次拆打黑胶的BGA垃圾连线都拽断了

网友C:
自己拿棉花沾酒精擦一下,仔细看看,你图上这么看,好像都是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一定要热。拖锡线一定要顺手,我一般习惯用宽的,再一个就是,拖得时候用巧劲,柔中带刚。不要硬拽,这 ...

谢谢,我们拿芯片的时候是用镊子夹起来的,真空吸笔坏了,回头多练练,谢谢指导,我的吸锡线是3.5MM的,应该也是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得不是很清楚,好像大多是空点,你仔细看一下有没有线连着掉的点,如果没有就是空点,BGA温度设置好,加 ...

掉点的都没有连线的,我定桥了,回来装上试试,不用吸锡线能托平整了吗?

网友D:
空点不用管,如果有接线的就看看好不好弄,太多了建议还是换板。

网友:
有的要刮开看看的吧

网友:
看来掉的都是空点,其实掉点少的话也没什么,补起来涂些绿油一样没事。

网友:
飞线可以解决

网友:
都是空点,看一下掉的地方有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点不用管,如果有接线的就看看好不好弄,太多了建议还是换板。

是不是没有连线的点一般都是空点或者地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拿棉花沾酒精擦一下,仔细看看,你图上这么看,好像都是地

这个怎么判断啊。?求方法

网友E:
补线试试吧 有的是空点

网友:
空点就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补线试试吧 有的是空点

版主也是青岛的啊,补线我是搞不了,我先换个试试,不行就换板。

网友:
撞上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大部分都是空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上去基本上都是空角 看看这些掉点的有木有引线出来 有就要补线

网友:
好像掉的都是空点或地点啊

网友:
帮你仔细看了下  没事的直接装桥  掉的都是空点  没有线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版主也是青岛的啊,补线我是搞不了,我先换个试试,不行就换板。

你也是青岛?青岛哪里?哈哈

网友:
看了一下  感觉都是空点~~~祝好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也是青岛?青岛哪里?哈哈

原来在市北区信息城做了几年,现在跑李沧区来了,你呢,黄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原来在市北区信息城做了几年,现在跑李沧区来了,你呢,黄岛?

你怎么知道 我 黄岛?

网友:
很多是空的,直接装上试试

网友:
都是空脚的。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知道 我 黄岛?

因为市北区的或者其他区的,做维修的一般都认识,我不认识你,那就只能是黄岛哪边的了,哈哈,加个好友。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

网友:
你掉点是你的BGA的温度没有调好,没有达点容点,你就拆芯片,肯定会掉点啊,冬天可以调高个10度左右的

网友:
有救   拿线补起来就OK了

网友:
买好一点的吸锡线,比较宽的那种,还有动作要轻就不会掉点。

网友:
这个没问题吧, 都是空点。

网友:
应该没问题,看起来都是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