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无待机电压 rt8205e 不出ENTRIP1 2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6-01-13):
e430 无待机电压 rt8205e 不出ENTRIP1 2求助求助求助!
16脚vin        19v
13脚en         3v
8脚vreg3     3.3v
17脚vreg5    5v
9脚boot2      4.5v
22脚boot1    4.5v
3脚rev          1.9v
1 6脚            ov
芯片已换 故障依旧 !!那位大婶给点指导  !在线等、、、,,,,

网友A:
你看有没有什么管子控制1 6脚接地了。

网友:
请看左下角 EN1 EN2电路图,这个不出 基本都是EC坏了

网友:
pq405干掉是直接不用看就好,一定要修好就要看下面的控制了

网友:
顺便说一下,PQ405控制脚大输入直接拉低

网友:
vl出了吗,出了查一下外围,不好继续换,

网友:
把线性断开 看看出不出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有没有什么管子控制1 6脚接地了。

嗯嗯 我之前断开后级  1  6脚没电压 换过芯片后 断开 1 6脚电压出来了   后面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16脚主供电都没有,你16脚对地看看多少。与公共点断线了吧。     还有这个EN通过电阻接地是默认开启的。

网友:
这两个信号应该是PWM的开启新号吧,追查他的来源

网友:
这两个信号应该是PWM的开启新号吧,追查他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