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3g无线网络摄像机连接网络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6-01-13):
3g无线网络摄像机连接网络的设置方法

  无线网络有两种:一种是移动网络,需要消耗手机上网流量,连接时保证信号即可;另一种是无线局域网(WIFI),确保无线信号覆盖,信号不要太弱即可。那么,3g无线网络摄像机如何连接网络?下面将以小米手机为例简单说明一下手机连接网络的方法。

3g无线网络摄像机连接网络

  3g无线网络摄像机连接网络的设置方法:

  一、移动网络连接

  1、连接移动网络,保证小米手机在非“飞行模式”下。

  2、然后打开“数据”开关,小米手机会自动寻找并连接到移动网络。

  手机是联通信号,出显“3G”字样则表示联网成功,此时手机上网就顺利了。

  二、无线网络(WIFI)连接

  首先保证小米手机所在位置有无线网络,如果有密码的情况下,需要输入无线网络的SSID,才能保证手机成功的连接网络。

  1、在“系统”设置找到“WLAN”。

  2、打开“WLAN”和“自动搜索”功能在打开自动搜索功能后,手机将自动寻找到附近的可用无线网络,选择一个无密码的或者知道密码的输入即可连接网络。连接成功后会如图显示(放射状线),则表示手机成功连接网络,此时上网就可以了。

  另外,上网的时候不能着急,一定等成功连接的标示显示后再进行上网移动网络,不用的时候将“数据”关掉,避免流量损失和可能的金钱损失。以上就是小编要为大家介绍的关于3g无线网络摄像机连接网络的设置方法的全部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倒萨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