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换主板后进XP就从起了这么办?

楼主(2016-01-13):
这个系统不能从装 有重要软件
有什么办法吗  安全模式也是一样

网友:
很多时候就是系统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驱动不一样,重做系统

网友:
这个必须重装系统,除非你换相同主板。

网友:
重做系统吧。之前的系统和现在换下去的主板驱动不兼容。。

网友:
安全模式都重启?看看BIOS里面硬盘模式改了没有

网友:
找个可以进的主板,然后把里面的驱动清理一下就行了最简单的就是找个可以进的主板,然后用封装软件自动封装,它会自动清空以前的驱动什么的...不会影响你原来的软件(如果软件绑定硬件..比如主板南北桥...的就没用了)

网友:
你也是小白吗,这么简单,重做系统呀,驱动问题

网友:
换了显卡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