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插BIOS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6-01-13):
B460  插BIOS电池不触发    不插自动上电开机屏暗  休眠开关问题  更换OK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不错!这个情况确实有一些

网友:
恭喜你又水了一贴。

网友:
还有这样的不错啊,没有发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华硕的也有这个问题,今天刚修好一个,开始没注意,还换了个ec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解决BIOS电池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是左下角三个脚的芯片

网友:
这问题少呀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 应该把过程,还有图都放上来,这样版主看到会给您加分或者加个精什么的。

网友:
能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