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 SLIC表的构成

楼主(2016-01-13):
1,SLIC表的头部(0~23,24h):
0~3----表名:SLIC,用“everest”检测时显示文本:SLIC;
4~7----表长:76010000,用“everest”检测时显示10进制值:374;
8----- SLIC版本,目前全是01;
9----- SLIC表的校验,这个位置修正整个SLIC表校验和=0;
A~F---  SLIC表的 OEM ID ,用“everest”检测时显示文本;
10~17-- SLIC表的 OEM Table ID ,用“everest”检测时显示文本;
18~1B-- SLIC表的 OEM Revision  ,用“everest”检测时显示16进制值,
                 比如这里如果是08080820,检测出来就是20080808;
1C~1F-- SLIC表的 Creator ID ,用“everest”检测时显示文本;
20~23-- SLIC表的 Creator Revision ,用“everest”检测时显示16进制值,
                 显示方式跟 OEM Revision  相似。

2,SLIC表的SLP PubKey(24~BF,9Ch):
同一品牌的SLIC表的PubKey绝大多数是一样的,有个别品牌的不一样!(貌似东芝的SLIC有这情况)

3,SLIC表的SLP Marker (C0~175,B6h):
不同的SLIC表,SLPMarker都不一样,也是区别SLIC表异同的唯一地方!
位于CC~D9,Eh 字节的内容,必须跟SLIC表的OEM ID 、OEM Table ID 一样!

不同类型的BIOS,不同的厂家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或者喜好修改OEM Revision 、Creator ID 、Creator Revision :
比如AMIBIOS,OEM Revision 一般是时间(年、月、日),Creator ID 都是MSFT,Creator Revision 大多是00000097;

AWARDBIOS的也有一定规律,OEM Revision 一般是312E3042(1.0B),Creator ID 一般是AWRD或者NVDA,技嘉的这里是GBTU,Creator Revision 就是什么都有!

对于phoenix BIOS,就更混乱了,由于大品牌使用phoenix BIOS比较多,OEM Revision 、Creator Revision 没什么规律,Creator ID 也是多种多样,大多数是204C5450(  LTP),ASL (DELL),FUJ (Fujitsu),HPQ (HP)等等!

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用WINHEX修改OEM Revision  、Creator ID 、Creator Revision ,
修改完先把SLIC的位于9处(校验)改为00,然后“全选-工具-计算哈希-8位校验和”,用16进制计算器把这个值取负数,把得出的最后两位写在SLIC表的9处,在计算一下8位校验和是否=0!图中红线就是修正SLIC表的地方!

网友:
太深奥,没看懂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