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台式电脑开不了机,我想知道一个场管的好坏?

楼主(2016-01-13):
在台式电脑板上,场管我没有拆下来,我把万用表打在二极管和凤鸣档为表示测试为1 不动,这样是否代表场管坏了

网友:
我会测试场管和二极管,因为我测试很多板上的场管我发现在万用表上面都会有一定的数值,但是不会是1

网友:
在线真能知道大概吧

网友:
MOS管用红表笔接S  黑接D   有500左右正常   台式机几乎都是N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