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IT8517E自动掉电

楼主(2016-01-13):
求IT8517E的那个脚是控制掉电的,这样加电马上就掉的机器,测量电压都不好测出,E40的机器吧POWERGOOD拉高,就可以,不瞬间掉电了,这个机器谁知道那个脚拉高不掉电,我试过ALL POWER  IN脚拉高不行

网友:
这个要用示波器看一下 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说明还是少电压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就是没有示波器,有的话,这个都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