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G 版号 10267-4 不出待机3V 5V!

楼主(2016-01-13):
宏碁4750G 版号 10267-4 不出待机3V 5V!
这个机开始是0.04A ,不触发。。。量待机没有3V 5V !后来把芯片吹了一下,待机回到0.02A !3V 5V 出来了。。。能正常上电亮机。。。想想这不行,肯定有返修的,等了几十秒再插电。。。。尼玛!又是0.04A了 。。。换芯片。。。。不行。。。查条件。 量两个电感阻值 正常。。16脚主供电。。。有
8脚3.3V    17脚5.0V 正常。。。
查开启。。。13脚。。。3.3 正常。。。。18脚 EC过来的开启电压。。。正常。。。3.3V
22脚 9脚。。升压。。。电阻没问题
2脚 5脚 反馈电阻正常。。。。
完了。。。。条件查完了。。就是不出来。。。电感后面的两个电容也被我换了。。。不行!还是不出来。。。。
芯片换了NNNNN个了。。。。还是不行?难道是芯片都是坏的?上次也是有过这样的机没修好。。。
还是我的思路错了?
图纸也弄上来帮我看看。。。人多力量大啊。。

网友A:
吹了芯片能好。很有可能外围小零件出问题。 重点检查电阻。。有示波器没。。这个时候就是示波器上场的时候了。

网友:
待机 电压 3V  5V 正常  你应该查查 加电条件   只有加电之后  主3V 5V 才会出来   现在就是 有待机 不加电

网友B:
还有 这芯片跟 51123 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了芯片能好。很有可能外围小零件出问题。 重点检查电阻。。有示波器没。。这个时候就是示波器上场的时候 ...

坑爹就是没有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 这芯片跟 51123 是一样的

一样的?能直接代换吗?

网友:
把电压的上下管都换了 试试

网友D:
既然你更换过芯片了,也不好用,证明原机的也是好的!至于你吹一下就有3/5V是有两个方面原因,1周围原件不良,查一下FB,和线性电压的电容,没有波波,你就把怀疑的电容电阻代换掉,!2,这个也是我认为的,就是待机这边的问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导致的,有时候的换一换思路,不然修本就很郁闷!你用疯抢吹不知道是多少度啊,有时候给芯片加温芯片会暴走的!出现他非正常运行,我不知道我说的你理解不?当然这只是我的经验啊,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别参考!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后来换了EC,待机芯片,3V 5V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
待机芯片换的51123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台式机主板 ,供电加热一下就好,冷下来就完蛋 纠结

网友:
重点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
3脚电压多少?4脚多少?都查查?

网友:
待机有点高吧,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这样的难修。。。

网友E:
3/5v的滤波电容给让换掉

网友:
要弄清是PWM工作了,但有3V,5V瞬间保护。还是PWM根本没开始工作。

网友F:
这个破东西我也碰 到一个,有时插电有待机,有时插电无待机,EN都看了一遍,电容什么的都换了,就是*脏话*不好,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5v的滤波电容给让换掉

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破东西我也碰 到一个,有时插电有待机,有时插电无待机,EN都看了一遍,电容什么的都换了,就是*脏话* ...

我都想哭了。。。。。最怕技术条件都满足了。。。。就是特码的不出来电

网友G:
可能是芯片周边的电阻 工作不良了   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芯片周边的电阻 工作不良了   代换

都一个一个拆下来量了、、、、正常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6484-1-1.html
这里有个帖子。。。。我看不了。。。。哎

网友:
我修过是电容坏了,就3,5V滤波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能直接代换吗?

RT8223大部分是可以代换51123的论坛还有帖子可以代换51125但需要改电路

网友H:
会不会是过压过流,芯片保护了,升压电容换了吗?修好了说下一起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是过压过流,芯片保护了,升压电容换了吗?修好了说下一起学习谢谢

升压已经换了、。。。。。都换完了!电感都换了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吗 ?

网友:
是不是后级滤波不良啊,ACER的 有固态电容通病

网友C:
经过一天的奋斗。。。。确认是电感后面两个电容的问题。。。直接用330 的电容代换好了。。我之前用我自己买的那个电容装上去不行。。。害的我郁闷了这么久。。。
最后内存也是坏的。。。换上好了

网友:
你吧上下管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一天的奋斗。。。。确认是电感后面两个电容的问题。。。直接用330 的电容代换好了。。我之前用我自己买 ...

恭喜啊,第一次换上去的电容也是坏的,第二次再换ok,就是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的呵呵,终于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网友I:
着不通病嘛,示波器直接秒。

网友J:
滤波不良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滤波不良导致的吗?

是的 !第一次换是我自己买的电容。。。后来直接拆料板上面的电容装上就好了。。。痛苦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着不通病嘛,示波器直接秒。

我没有示波器。。。师傅都只是给我看了。。。然后就给卖了。。。我都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滤波不良导致的吗?

找到原因就好,以后就是经验。

网友:
学习了  谢谢诶楼主

林辉电脑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感谢分享  图刚好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更换过芯片了,也不好用,证明原机的也是好的!至于你吹一下就有3/5V是有两个方面原因,1周围原件不 ...

用波测一下,好看。简单

网友(2016-02-17):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一样的机器  下个图先看看

网友:
分不够了     用了

网友:
3 5 V的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小电容漏电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对着修下看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台 一模一样的问题  换滤波好的

网友:
我估计楼主的又返修了吧  之前修到过   宏基的这款 换芯片好了 返修 换EC 南桥! 最后还是不行 有可能是板层问题

网友:
妈的,我也在修一样的机器啊

网友:
3V5V的那个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因该是待机芯片周围的电容有问题,查查看。

网友:
万用表和示波器的结合来整,绝对事半功倍。

网友:
嗯嗯  今天我有维修到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  换虑波电容  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