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一下TSUMU58NHL-LF-l 芯片还缺什么工作件条!!

楼主(2016-01-13):
     现在这个RST复位的5V电压延迟不到进去芯片的84脚,电阻没有问题的 此脚阻止610+的、。。                        以下这个芯片的 全部VCC供电 实测和图纸 标注的电压是一样的····1..但是1 脚 和100脚的两个时钟信号  1脚的只有2.6 100脚有3.3  这里我觉得不正常但是他的来源正确 电阻又没怀的····  2..这里的14.318的时钟芯片我也更换过了,排除了有压差没频率。 3...这个芯片我也更换过新的了··故障还是依旧的  4...我就连PM25LDO20 这个芯片的程序都刷过了···   84脚的复位电压还是没有  1脚的SCL 还是2.6   ····实在不会 搞了  望高手指点下···
          这个是联想一体机 B320 的图像处理芯片来的·····

网友A:
联想一体机,有一个屏幕开关。试着按一下,可能有惊喜。

网友B:
楼主发错版块了  该发到笔记本维修版块的  这里没人会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错版块了  该发到笔记本维修版块的  这里没人会知道啊

这个就是显示器的图像处理芯片啊·····跟驱动板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一体机,有一个屏幕开关。试着按一下,可能有惊喜。

需不知你所说的是什么,但是现在硬件这块条件都不正常呢。

网友C:
没有复位电压指定是不行

网友D:
84脚的复位电压还是没有,前级后级都看看查找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84脚的复位电压还是没有,前级后级都看看查找下原因。

以往 缺少这个电压····一般都是供电 或者 晶振 或者芯片本身坏导致的,,,,现在以上的问题都不存在···还有此复位延迟电路 他来源的5V是有的 就是电容的另一端 他就是过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复位电压指定是不行

所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实在是不懂了,改查的查 排除的排除了··故障依旧·····望在论坛的朋友们可以指点一下的

网友C:
截图上也没有84脚,所以也看不出复位怎么产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截图上也没有84脚,所以也看不出复位怎么产生的

有啊···我都把整个芯片的引脚都截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啊···我都把整个芯片的引脚都截图了,,

那是个高电平复位呀,复位之后就是低电平了,这是对的呀,不过具体有没有复位,最好用示波器看,能看到开机时有一个高电平脉冲就对了]

网友F:
你这个一体机是什么问题,说说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G:
这个RST 是高电平复位,没有电压是正常的,继续查找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RST 是高电平复位,没有电压是正常的,继续查找别的原因

他的问题是 升压那边开启信号只有迅间 LED亮了一下就灭了  然后开启信号就没有了,,追查来源 就是这个芯片发出来的,但是这个芯片的 所有VCC都正常的 晶振也没问题 这个复位也正常  芯片我也更换过了,按理讲 他一直输出 高电平的开启信号啊?????ADJ 他是有输出的可以证明芯片已经是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一体机是什么问题,说说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亮一下就灭了·····LED灯是没有问题的  升压条也没事  ···就是检测到上电瞬间有开启 过来  一下又没了········这个开启信号的来源 就是这个芯片发出来的。。按道理说 这个芯片的VCC 和晶振 复位都正常 芯片我也更换过新的   是要一直输出高电平才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