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开机卡LOGO

楼主(2016-01-13):
联想一体机B300开机卡LOGO 有遇到过的吗 是BIOS问题还是要换南桥啊

网友:
先易后难,先刷BIOS。但卡LOGO多半是外设的问题,网卡声卡,1394。RS232先拆了再说

网友:
称看看外部接口卡座是否正常?

网友A:
卡logo,bios遇到过2台S300

网友:
一体机倒是没遇到过 有的是硬盘问题哦

网友:
多半都是外设或者是USB的故障

网友:
遇过一台 BIOS先易后难吧

网友:
先软后硬,刷BIOS,排除外设。

网友:
多半都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bios遇到过2台S300

刷BIOS了没好

网友:
这个一体机南桥北桥都容易虚汗

网友:
就是bios,2台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