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角硬币解决HP台式机无法进U盘pe,做好系统运行特慢

楼主(2016-01-13):
今天一台做系统的机子,客户说机子进系统特慢,进去后特卡做个系统,查u盘开做,无法进u盘pe,直接ghost做上系统!系统安装进度条半个小时才走了7%,这么慢估计有硬件故障了!不经意看到机子的sd卡指示灯几秒闪一下,往卡槽仔细一看,卡槽里面有个5角硬币,用镊子把硬币取出,进读条走起来了

网友:
估计又是小孩子惹得祸

网友:
可能是电脑里面放了SD卡,一直在读但要读不出来。

网友:
666,谁家的小鬼

网友A:
话说以前碰到一个HP的笔记本进系统就没法关机,后来发现是读卡器里边的SD卡坏了,哈哈!又干桥,又干EC,又换硬盘的  哈哈!

网友:
小孩搞的名堂,修过小孩把钥匙塞进前置USB的

网友:
这算是小费么?

网友:
真是奇葩啊

网友:
小孩子估计是要←摇摇车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了5毛钱,呵呵,调皮孩子这是要玩死你啊。

网友:
  哈哈。。。细节

    小孩子活泼得受不鸟了

网友:
还好发现了,要不然悲剧了

网友:
硬币进去都不保护,或者烧,真是命大

网友:
除了正常的维修费,怎么还有意外收获呢

网友:
小孩子最调皮 尤其是笔记本键盘神马的最喜欢扣了

网友:
这样不留意,就会把人折腾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以前碰到一个HP的笔记本进系统就没法关机,后来发现是读卡器里边的SD卡坏了,哈哈!又干桥,又干EC,又 ...

拆机不取卡的?

网友:
楼主还意外收到小费了,孩子给你的,缘分啊

网友:
所以装系统之前一般都看一下!

网友:
世界那么大  无奇不有

网友:
恭喜楼主捡了5毛钱

网友:
这算不算2修 人为故障 要加钱的

网友:
v硬币进去都不保护,或者烧,真是命大

网友:
没烧桥算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不取卡的?
半个标准SD卡的,看见过吗? 在里边根本看不见!

网友:
USB总线短路一般就会引起慢,特别是联想有几款笔记本通病就是USB接口坏,造成开成操作非常慢,由USB插口内部倒针所致,这个一般是熊孩子 干的坏事

网友:
这例子比较特殊~

网友:
这是哪个熊孩子干的吧。

网友:
USB接口几个触针搭在金属外壳上 导致开不了机的见多了 找陀卫生纸直接堵死它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慢慢断开外设再弄。

网友:
维修总要有些可爱的人帮我们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