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时钟是南桥供给的疑问

楼主(2016-01-13):
修到南桥发时钟给EC,ASUS K43sV  亮机. EC:it8572    南桥发时钟给EC,在EC的时钟脚上用示波器测出只是3.3V的高电平。
但有测过一些别的机器,测EC脚上出是32.768K的时钟。
请问大家有总结过南桥发时钟到EC,,在EC脚上测,正常是高电平还是时钟波形???

网友:
EC时钟分内置与外置。

网友A:
南桥发给EC的32K时钟,有三种 一种是高电平,一种是32K正弦波,还有一种32K方波。有的待机时没有要触发后才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发给EC的32K时钟,有三种 一种是高电平,一种是32K正弦波,还有一种32K方波。有的待机时没有要触发后才 ...

你的回复 对我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回复 对我太有用了,谢谢

不用,以后多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