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通病之黑胶提高成功率小方法

楼主(2016-01-13):
    你有为封黑胶烦恼吗?你有看到黑胶而胆怯不敢做吗?有你就慢慢往下看。

     机型:IBM  E40

    故障:显卡通病,大部分都是散热器坏导致的显卡虚焊。做完显卡记得测试散热器,坏的话一同换掉。

    安全做黑胶方法:新手原则:保板不保桥。 达到境界后:保板保桥。 楼主0.35珠子以上四角黑胶的保板率在百分之99,四角黑胶加四边中间黑胶百分之95。珠子0.35的PCH稍微难一些,也在百分之90。

   本机E40, 从E40诞生没做废一块板,基本板桥双保。下面介绍一下过程。

   做好显存防热,桥四周涂些焊膏,上BGA, 达到无铅温度后维持到周围焊锡发亮后等一会(不要动桥),停止BGA,等待冷却,然后再启动,和之前一样,视黑胶的珠子大小和点胶程度,选择循环2到3次,(这样反复高温和冷却会使黑胶失去黏性和变酥。桥的时候不易把焊盘拔起),最后一次达到无铅温度后,保持BGA当前温度,确认锡珠融化后,用尖镊子轻轻依次撬四个角,准确说是撬8个点(四角点胶)到12个点(四周点胶),下面看图(幅度不要太大,整个过程在20秒内完成最好,因为太久桥可能会挂),然后再整体将桥夹起。

完美拿下。

拖好锡。

植锡上机,亮机。

ps:当达到境界后一般不用反复很多多次,当然反复多次成功率会更高,楼主一般一到两次就能完美拿下,桥板双保。
      有的朋友会用一次维持很久的方法撬胶,这样的坏处是长时间高温,pcb容易鼓泡,还有桥容易挂。

  新手学习,高手飘过, 支持加分。

补充内容 (2016-1-17 11:29):
有些朋友觉得做了用不久会返修,我觉得他们没有测试好散热器,有些散热器不是完全坏,是导热性能不好了,表现在cpu和显卡在压力测试的时候温差超过10度。压力的时候显卡温度往往80度以上。

补充内容 (2016-1-17 11:30):
楼下有一张我做好换好的散热器的压力测试图,室温22度,压力cpu温度和显卡温度相当,且温度不超80度。

网友:
顶下,我也是一般吹个2次第三次取下会好弄很多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

网友:
掉电了,啊偶。。。。重置花屏

网友:
干的漂亮  显存没虚。。。。。。。。。。。

网友:
不错 我都是包板的

网友A:
这种机子如果不换原装的一样返修

网友:
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值得鼓励

网友:
楼主的BGA做的不错 很有经验

网友B:
显存如何不暴珠?????????????

网友C:
     楼主,我想请问,你设置的无铅和有铅温度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如果不换原装的一样返修

不要相信这些什么改良不改良的芯片,新的到是有,改良不改良不得而知,我做过对比,用原来的做和换所谓改良温度上没区别,把散热做好才是根本。

网友:
之前做过几次板子上的焊点都会掉,以后都拿给同行维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显存如何不暴珠?????????????

锡纸贴三层,一般不是全面灌胶的显存都不爆,全面灌的就要控制好时间了,太久就会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请问,你设置的无铅和有铅温度是多少呢。

cf360  有铅 210  上下温差10度    。无铅235  上下温差10度

网友:
楼主肯定是高手,我碰到黑胶就会紧张,感谢楼主提供的维修技巧。

网友:
对了,最高温度设置多少,不至少坏了桥(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锡纸贴三层,一般不是全面灌胶的显存都不爆,全面灌的就要控制好时间了,太久就会爆。

谢谢,我这里包四层都会暴,可能BGA温度不一样吧!!!有时不暴!!!!!

网友E:
LZ一般到多少温度就关,还有反复加热不会把桥搞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一般到多少温度就关,还有反复加热不会把桥搞挂?

反复不会挂,时间太长和温度太高才会挂。

网友:
这样重复加热比加温与延长时间风险更好控制,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cf360  有铅 210  上下温差10度    。无铅235  上下温差10度

  谢谢。。。

网友:
我弄这种黑胶一般都是上BGA机子直接干哟

网友:
多谢楼主的意见,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我也这样试试,我搞坏好几片板子了,希望下次有了你的经业会好很多!!!

网友:
楼主,我是小小白,有铅和无铅是指什么?可以自己设置的吗??

网友:
找块废板试试,

网友F:
楼主有防止板子变形的好经验,也介绍一下,这个和除胶水,有其曲同工之妙

网友:
楼主高手,谢谢你的分享,已加分

网友:
好好好以后就用你、这个办法了

网友:
bga怎么做。用什么机器

网友G:
好经验,,E40我遇到几台 30分钟自动掉电的 一直没搞好,刷了N多BIOS....应该是通病,楼主有修到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好经验,,E40我遇到几台 30分钟自动掉电的 一直没搞好,刷了N多BIOS....应该是通病,楼主有修到过吗?

bios  ME不对或HM55坏了。我修到hm55问题 30分钟掉电过,换hm55好。

网友:
都是能人啊 我们这些小白只有学习的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ME不对或HM55坏了。我修到hm55问题 30分钟掉电过,换hm55好。

感谢分享,,下次我遇到了换HM55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防止板子变形的好经验,也介绍一下,这个和除胶水,有其曲同工之妙

变形的板子基本是热胀系数较大的板子,这是板子制造的材料问题。但是可以用一些方法减少形变,首先夹具左右两边用沟的勾住螺丝孔,然后两边往外拉锁紧。启动BGA 先在第一段温区停留3分钟左右。这样整个板子都受热后,减少桥区域和整板的温差,减少变性程度。

网友:
这机器还是比较好做的,相比其他的think的机器,只有4个角有黑胶

网友:
只要BGA设置好,显存隔热好,基本都OK了

网友:
上次有版友发了个帖子他是加完焊关掉BGA用针管往芯片底下灌水 不知道楼主试过比这种翘边的方法好木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小铲刀,在芯片底下划一圈.划的时候用热吹风加热

网友:
恩,黑胶好麻烦的,一般弄好了大部分的铜管也跟着坏了

网友:
学习了,今天做了一个是显卡,完美取下。

网友:
厉害 没心情换的了

网友:
楼主拆的好漂亮 板子上基本看不到什么黑胶痕迹

网友:
对这个还真心有点不好弄,学到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不少打黑胶的了,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桥修的少,没什么经验,下次试试

网友:
打黑胶的真心不好搞,最怕的就是显存爆了。

网友:
和我做你的差不多,只是我直接从一个脚直接取的

网友:
一直处于高温,显存会帽珠的。

网友:
我的现在是桥拆下,显存也爆珠呀,

网友:
很好的经验,成功率一直不高,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方法很法,谢谢分享

网友:
这技术多牛逼

网友:
。。。秘密就这样被你说出来了。两年前就这样修了。

网友:
这样取,显存容易爆珠。

网友:
显存用锡纸包也会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次拆连线都拽出来了

你那是锡没完全融化你就撬了,刚练习和心急的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