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联想一体机使用途中掉电

楼主(2016-01-13):
机器刚来是不进系统 不进BIOS 拆机刷BIOS 看论坛说很多是SB问题直接加焊了。后面装系统测机的时候发现有时候突然经常黑屏电流从3.几掉到1.8  换内存  换CPU。还是一样。刚好有这板 直接换了板。 高压都是一样真心好累。。除了屏其他都换了。掉到1.8的时候照屏幕没感觉是。  散热各方面都处理好了。

网友:
是不是什么地方装的不对

网友A:
你先外接看看有没有显示 ,不要插显示器,外接测试一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你先外接看看有没有显示 ,不要插显示器,外接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外接看看有没有显示 ,不要插显示器,外接测试一下

联想B305一体机无VGA接口。

网友:
上次我修到一台和楼主一样的现象是显卡散热不良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的散热风扇设计有问题。。很多都卡住不转了。。

网友:
黑屏时.画面隐约有吗.按关机能听到音乐吗.这都是判断依据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 进WIN7滚动条就掉电 掉到1.8  奇怪的是 进PE就没事

网友:
是独立显卡板,是的话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好像试显卡供电的问题。有个8退的管子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