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惠普CQ42 加电不亮,修好后所有USB不能用。

楼主(2016-01-13):
客户送来一台CQ42

加电0.132 然后掉电重启后电流1.5不显示

反复测试都是这样。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COMS线路不保存了。

经常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是因为电池没电造成的,

于是开始拆机。首先测量电池,果然。0V

换了个好的电池上去。第一次上电0.132,掉电 重启 亮机

反复测试,加电直接亮机。点电是因为,COMS清零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但是所有USB口不能使用。

USB口不能用,你说这个多让人抓狂。没USB口这电脑使用的很不方便。

于是拆机测量条件。5V正常。打阻值2脚只有18欧左右。

打开电路图。L31电感。发现者脚直接同南桥。

果断换南桥秒杀。

惠普CQ42 DAOAX1MB6F1.pdf

网友A:
你这是秒杀啊  BIOS没电 出现这种问题比较少见吧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机器通病。

网友B:
usb阻值太低了,肯定是南桥的事,已加分。

网友:
这个机器 电流上到 1点几 不凉,BIOS 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C:
现在的机子电池还很重要啊

网友:
USB这样的故障。常见

网友D:
不会是虚汗吧?  这款机型usb不能用一定是南桥损坏吗?

网友E:
是不是 南桥触电虚汗了  加焊一下应该可以吧 ??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加焊过么  能不能好?

网友:
现在机子呀。桥管得多了就容易坏了哟

网友:
看来不买BGA是干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秒杀啊  BIOS没电 出现这种问题比较少见吧

修机器比较多的原因吧,首先想到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阻值太低了,肯定是南桥的事,已加分。

中间无 原件,直通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机子电池还很重要啊

前两天也是一个华硕X50好像是,也是电池没电了。加电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虚汗吧?  这款机型usb不能用一定是南桥损坏吗?

虚焊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呢?虚焊对地阻值应该是无穷大吧。 既然对地阻值18.说明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 南桥触电虚汗了  加焊一下应该可以吧 ??

所谓的虚焊,是2脚与南桥不相连,既然没连在一起。那么在表上量的到应该是无穷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秒杀啊  BIOS没电 出现这种问题比较少见吧

必须啊。感觉这点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