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万苦华硕N61JA修复记,电源和电池模式不停切换,开机掉电

楼主(2016-01-13):
主角:华硕N61JA,版号N61JA REV2.0配置:I5-M430 显卡是216-0772003 HM55芯片组 15.6英寸
维修历史:去年换过2次显卡,修过一次声卡
现在故障:1个月前经常发现屏幕左上角出现AC MODE 和BATTERY MODE切换,也就是电池和电源适配器模式不停得切换
有时候使用几天完全正常,有时候就一直出现如上提示,当时以为墙上的插板接触不好,于是去五金店买了一个插板动手换上,换上之后几天不出现了,以为修好了。后来又出现了,而且更严重了,开机刚进到LOGO,就自动关机,有的时候直接不触发,这电脑是我自己用的,那就拿到店里修吧!

维修过程:先拔掉电池,先换了2个好的电源适配器,都是自动关机,甚至有时不开机,有时刚加电,还没出现画面就中途断电,反正完全进不了桌面,返修试了几个小时都不行,看来是主板故障了!
把电池安装上去,再插适配器开机,能进入到桌面了,但是过几十秒自动关机。!
于是在迅维网下载了几个BIOS,第一个BIOS是假的,开机没反应,完全不触发!草泥马的

上图就是BIOS芯片,第二个BIOS换上去,能进入桌面了,心中一阵狂喜,看来是BIOS问题啊!哈哈哈
但是点关机菜单,关了之后还是有0.9A的待机电流,开机键的灯还是亮着的,有问题,再换BIOS,可是网上找不到了,只好去淘宝网上买一个,5元钱,买来的BIOS换上去后,还是会自动断电,还没看到LOGO就断电了,

维修到此,完全没思路了,不确定BIOS有没有问题........

这几天我在网上查阅了大量关于自动断电的帖子,又把以前买的笔记本维修书翻出来看,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万用表量到下图中的P沟道场管,发现19.7V电压加进去,这个场管输入只有18.9V,输出更低,只有17.8V,这个场管是电源适配器相连的,输入应该是19.7V才对,量无短路,可能性能不良,开关管电流大,容易损坏!果断换掉,再一测,输入输出都是19.7V了,看来问题就处在这个场管上,修好了!哈哈哈哈!

换上新的场管,加电直接不触发!有待机3V5V!吗的!怎么回事??把BIOS刷回原来的,还是不触发!会不会EC坏了?
最终没打算订EC,还是静下心来,慢慢修

仔细看电路板,发现读卡器两个针歪了,可能这个导致短路了,处理一下,加电还是老样子!

过了1天,本来打算放弃了,不修了,拿给同行维修,也就100元钱,但是不死心,想提高技术,于是又拆机,继续修!一定要自己亲自修好!
整了半天,没任何头绪....
突然 一个灵感,会不会是功率不够?大家经常修台式机的都知道,台式机电源坏了,有时就是开一下就灭,于是我又找出第三个全新的充电器,25元一个进的,加电测试,能进入桌面了!!!*脏话*,原来是充电器功率的问题!测试了几分钟没自动关机,打开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瞬间关机!难道是高温了,重新处理散热,又自动关机!

连续换了3个充电器了,都不行,可调电源也不行,看来不是充电器问题啊!

还是找找主板问题才是正路!

又过了一天,我又拿出一个新的充电器试试,跟上次的充电器一样,也是25元的,这次终于彻底修复了,试了2天没有自动关机,也不会出现AC MODE 和BATTERY MODE了,彻底修复!附上亮机图和原机BIOS,以及点位图,奉献给大家!互相帮助,我们维修人才能轻松!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质量不过关真心坑死人,越想省事,就越费事,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
这破机,问题还真多,,保护隔离那个管子,G极电压很重要,,不过代换就KO了,证明是MOS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电脑出问题都是怪问题,头疼,价格又上不去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质量不过关真心坑死人 , 你没可调电源

网友:
楼主没有可调吗?  还用的适配器   。。。。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

网友:
我的安泰信可调电源证明是垃圾货,某些笔记本会自动断电!看来要换一个好的可调电源了!

网友:
从贴看出来,楼主修这个机子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不容易啊,

网友:
没有弄明到底是哪个MOS管的毛病还是适配器的事情

网友:
楼主全程适配器啊 没有可调电源吗  你这折腾的  看的都心酸啊

网友:
内存不兼容,电源接口有问题也会自动关机的

网友:
可调电源使用久了都就会出现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若想增长技术 一个可调电源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