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850D

楼主(2016-01-13):
toshiaba l850d .rar
型号 satellite L850D
板号 PLAC/CSAC DSC REV2.1
销售代码 PSKGEA-002001
win8系统!
AMD独显 A6-4打头的U
win8系统

网友:
此bios 4mb 25q32bv 2mb的不要下载!

网友(2016-03-01):
我的BIOS是2M的 我换个4M的BIOS刷你的能行吗

网友:
4M的BIOS我都找到了 准备试试 还不能下载 失望

网友(2016-05-15):
刷了你的能亮机 但是在BIOS里面调试启动项保存就不亮了。

网友(2016-07-03):
集显刷完成功,,亮机,原机有BIOS,放电不好使,刷完好使,谢谢 100大洋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