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F-565p打印机不能打印碳粉短路清理维修和完整拆解图!!!!

楼主(2016-01-13):
一台三星SF-565P打印机能通电,就是不打印,拆开,原来是主板进了好多墨粉和灰尘短路了,清理干净,可以打印了。遇到这个三星打印机能通电不打印的故障,朋友们不仿拆开和我一样清理清理一下看看,也许就好了呢,哈哈,小小经验,各位见笑!求打爽。。。。。。

网友A:
这些灰里面肯定有碳粉导致的故障!

fsh

网友B:
  挺有心的嘛

   敢拆为先。。。支持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灰里面肯定有碳粉导致的故障!

恩恩,应该是碳粉和灰尘一起然后产生短路什么的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有心的嘛

   敢拆为先。。。支持

呵呵,不拆不知道了,拆开才知道里面怎么回事情,哈哈。

网友C:
原来还有这招,加分加分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还有这招,加分加分

呵呵,谢谢兄弟,有些问题不知道大胆拆开来看看,说不定就能弄好,是吧,呵呵。

网友D:
  碳粉 也叫铁粉、、在pcb板上 所以短路咯!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碳粉 也叫铁粉、、在pcb板上 所以短路咯!

兄台高见,谢谢你指点,怪不的打印机不工作。

网友E:
这机器也太脏了!!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也太脏了!!

恩恩,给它洗洗刷刷半天,终于弄好了,呵呵。

网友F:
灰尘导致不开机概率小,碳粉造成的不开机吧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灰尘导致不开机概率小,碳粉造成的不开机吧

是的是的,碳粉都积满了上面,电能通的,就是打印不了。哈哈

网友:
这机器改换套鼓了  飞粉那么厉害

fsh

网友:
这个机器好老了

fsh

网友G:
自己的打印机换一次粉就清一次,客户的吗..........你懂得的,坏了才来清.........:lol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的打印机换一次粉就清一次,客户的吗..........你懂得的,坏了才来清.........

你太坏了自己的清的那么好,哈哈,我开始东量量,西量量,后来看到板板好多碳粉,清理完再试OK,哈哈

网友:
哈哈,人家给钱,咱就修呗,管它老不老。

网友H:
这个机子不但粉进都多了不通电,还有电源旁边电容爱坏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子不但粉进都多了不通电,还有电源旁边电容爱坏

楼主一开口,就知道你经验丰富,谢谢指点。

网友I:
真脏啊,影响市容,外面也是。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脏啊,影响市容,外面也是。

是的是的,哈哈,洗刷刷干净,电路不短路了,顺利打印。谢谢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