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进系统 掉电

楼主(2016-01-13):
接到同行  送来的 m5010 AMD 独显 花屏  想了  通病 报价  留机  做显卡  一次成功 好了   装机   装好之后 发现 进步了系统    到了进系统界面 {就要显示桌面那一步} 就掉电    显卡难道没做好   从做    还是不行  想到这机器 北桥也爱出问题  做北桥 无果   参考了论坛的  其它帖子  刷BIOS   换电源管理芯片 都不行

网友A:
参考了  一个师傅的帖子  说是也可能 风扇坏了   风扇转速正常呀  ! 想想还是试试吧   换风扇好了  真的好了   郁闷呀! 大家以后遇见了这问题  就先试试风扇吧

网友:
原机备份的  BIOS   绝对好用

m5010 09913-1.AMD独显 dx bf.rar

网友:
这机器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不会吧  我的也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了  一个师傅的帖子  说是也可能 风扇坏了   风扇转速正常呀  ! 想想还是试试吧   换风扇好了  真的好 ...

真是奇葩问题,呵呵呵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肯定好  遇到过 奇葩的问题

网友(2016-02-18):
还真没遇到过  AMD坑苦了广大劳动人民 啊 AMD肿么质量那么差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我的不会也是这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我还是先找个BIOS 刷刷试试吧

网友:
之前花屏的时候能进系统吗?能的话应该还是显卡没装好

网友:
奇葩 没遇到过,风扇转速正常,还会掉电的。

网友:
可以叫淘宝上,叫别人提取好的bios再刷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