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刚过保修期 DELL S2340M 拆机方法

楼主(2016-01-13):
刚过保修期 DELL S2340M 拆机方法,希望同仁们,拆机不要走弯路,不能先拆前面板。拆掉底座,下面有两颗螺丝,就可以拆下后盖,就可以看到电路板。

网友:
感谢LZ分享,以后遇到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底座下有两个暗着的螺丝,,看到了,谢谢

网友:
搞个视屏更通俗易懂

网友:
后盖从哪部分开始撬啊  正好有一台这机子

网友:
还有你的是什么故障,我的是右边显示不正常,横线偏蓝色

网友:
原来拆机这么简单!!

网友:
加分鼓励多多发帖。活跃论坛,

网友:
无边框前面哪来的盖哦

网友A:
无边框前面没盖啊怎么会去拆前面的

网友:
收藏了,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边框前面没盖啊怎么会去拆前面的

无边框你说的对,我表达的不清楚, 意思是,不要先拆前边, 直接从后边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边框前面没盖啊怎么会去拆前面的

是的,意思是这款液晶,拆后面,不要拆前面,

网友:
感觉修液晶很难啊  光是拆外壳都好多学问~

网友:
楼主的分享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研究了五六分钟,刚有点眉目,客户拿走了!

网友(2017-07-08):
多谢楼主分享,现在的显示器拆装5花8门了  哈哈

网友:
知道后就不用拆前面了,减少拆坏屏的可能

网友:
都是无边框的显示器,强来就倒霉了